16元钱一把的千分尺收到了,上图,

楼主(2009-12-19):
试了一下,

小弯钩不知做啥用的.

小弯钩不知做啥用的.

试下麻花

试下麻花

网友:
小弯钩是个小扳手,可以用来校准刻度和锁紧上面那个小帽帽的

网友:
晕,螺旋测微器。
不太好用啊!

网友A:
我在五金商店买个新的,和你的一样大,45大洋啊!

网友:
这 东西 飞飞机 用不到哦...

楼主:
上张原厂图,厂名已消除, 防止做广告.

网友B:
我无语了!才16块!估计又是浙江产!浙江人怎么把作死一个行业当作自己生存途径呢!我用遍身上所有的器官也想不明白,16块怎么能买一把精度还不错的千分尺呢!材料钱估计都不够!

网友:
那里买的,PM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五金商店买个新的,和你的一样大,45大洋啊!
太亏了吧!!!

网友:
我买的35  和这个一样 掉在地上 -2个丝

网友:
仿上量的,刚用的时候还不错,时间长了精度就低了,拧起来也不顺滑了。

网友:
16元,太便宜了

网友:
看来现在量具是真便宜啊!

网友:
找个轴承量一下 看看误差多少

网友:
敢用16快一把的量具,不错.有钱途

网友:
可以肯定是假货!

网友:
这类工具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准或者有误差,那些都是可以调整的,

问题是你测量3次,就是3个数据,我有一个三山的,做工什么都可以,就是测量数据老变,需要很有经验,否则读数误差几个丝

16元,做一个参考是非常好的,我遇到我也弄一个

网友:
扳手的用途,2楼说的对,我补充下

捏住大外筒,用扳手小的钩子可以拆下最后面的棘轮组件(通常维修才用)

慢慢的利用棘轮吧测量口拧紧,要慢,要是快快的拧会多过1-2丝

然后捏住u型部分,利用大扳手勾组内套筒上的眼,吧刻度线对准外套筒上的0,并接内套筒上的0毫米位置对准外套筒上的边缘。校准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无语了!才16块!估计又是浙江产!浙江人怎么把作死一个行业当作自己生存途径呢!我用遍身上所有的器官也想不明白,16块怎么能买一把精度还不错的千分尺呢!材料钱估计都不够!

肯定是浙江生产的,不用怀疑,上量可没有50元以下的正品千分尺。浙江人善于把一个行业用大批量低成本低价位做死,他们的做法对于打击垄断,迫使大厂产品降价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是致命的打击!低价势必低质,低质在国外永远只能是摆不上架的地摊货,这也是外贸产品非常低价的原因。

楼主:
江苏产的.

网友:
呵呵 每量一次尺寸都是不同的?

网友:
是够便宜的了 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要是不行还不如用一把好的游标卡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我在淘宝买东西只要看到是浙江的店铺一般都不会买的,虽然有一棍子打翻一船人的意思,但我有几笔和浙江店铺做的交易都很不爽!!!实话实说,浙江的朋友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