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架纸飞机飞不起来,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19):
大家都说纸飞机好做又好飞,花一个晚上做了一架,用的都是标准图纸, 1300 3S
电池
,18A电调,2208
电机
,5030浆。结果今天试飞却怎么也飞不起来,总是一头栽在地上。
我感觉应该不是重心的问题,因为做好后我拿在手上试过平衡,而且也不加电抛过,效果都还好,今天后来我都把电机移到中央位置了,都还是头朝下 载下去。
是不是电机安装位置的问题,或者是方向不对,上图大家看看:
刚做好的样子,涂装都是自己用颜料画的:
炸了几次后,机头严重受损:
电机细节,两根碳棒其实不是平行的,所以电机其实有点向上翘,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浆安反了 ,哈哈!

网友A:
电机太靠前了!

网友B:
我的也是一样,老飞不起来。人家都说新手适合非这个,我也这么都飞不起来。老载地下。鬼火绿了做了个KT330,还真非起来了。

网友C:
您乐试过没有
---- 会简单的向前滑翔不?
---- 至少没有倾斜或不平衡现象吧?
装好就能飞的侯可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说了不怕大家笑话,我还不知道这种桨有正反,之前尼龙桨装反了感觉很明显,推力变小,噪音变大,这种橙色的桨好像没那么明显。

网友D:
呵呵,浆改过来再试试,电机什么Kv的,我没做过这飞机,但感觉浆有点小。

网友E:
电机多少kv的 2200到2600kv才算正常

网友F:
先测推力,没别的办法

网友G:
2208电机,5030浆
不需要2208这么大的电机, 另外小浆 要大 kv 的电机,我用的 翱翔的那种 很小的无刷电机 + 5030 ,7.4 v 的电池飞很好

网友H:
你这开电机会把头往下压,把重心往后电应该就行。

楼主:
上周后来又做了第二架,把电机往后移了不少,桨也装正了,在家里卧室尝试无动力手抛结果都和上次差不多,还算平稳。
上午在家中做了几次试验,发现电机一开,拿在手中立刻就有明显的往下 载的一股劲,于是尝试沿向上的角度抛出去,还是不行,所以我想问题肯定不在重心上,而是在电机的推力线上。
纸飞机由于其特殊的结构,重心并不在水平线上,所以如果推力线在水平线上,肯定会一头栽地,所以后来将电机重新做了固定,大概向上15度角的样子,这次开电机飞机在手中稳稳的,一股向前的力量,抛出去姿态也还行,最终撞墙跌到被子上,哈哈,我是在卧室中试验的,幸亏没有出去试飞,不然再炸一架,搞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了,相信下次可以爽飞。
结论是:先用无动力手抛确定重心正确,然后更重要的是加电调电机安装角,使推力线正确,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I:
你的飞机伤痕累累呀

网友(2010-02-27):
我也做了一个,非常郁闷,手抛掷时找重心找到了.非常平稳.电池放在最前面.
但是,电池通电后抛掷滑行很平稳.40%油门就感觉飞机在抬头.动舵向下压就失速.回舵加油门.机头就三十多度的仰角基本没有速度,超郁闷.
这个状态我相当郁闷,舵不能向下扮,一瓣直接冲地,70%左右油门能保持每秒十厘米平行前移 有点晃.
100%油门时你就发现这不是固定翼,标准一直机.TNND不怎么往前走,慢慢悠悠的保持45度向上飞.
求解

网友J: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K:
没玩过,我是用KT330入门的,买的成品
很好飞!!!很容易入门

网友(2012-03-19):
"大概向上15度角的样子"电机轴倾角??有的人说是5度,到底是多少度?我还没有安装电机呢?

网友:
电机略向后上翘3°左右吧。机头还是要加点泡沫块。

网友:
这个软件算重心,很对的。

网友:
这个飞机最好飞, 我儿子8岁都可以飞10分钟再飘回脚下,  2208的电机,要2600KV,   5030的直降效果不好, 最好用马刀浆, 50或60,问题都不大, 不稳的话,加两个垂尾效果会好些, 我儿子也是摔坏了好几个才飞爽的。

网友:
假如身边有个老手。。。。是多么可贵啊

网友:
 浆反了  也可以的啊

网友:
你们的纸飞机做好后,装备全上后,总质量为多少?我的都400克了,还没有试飞,感觉质量太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这个经验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只说3点:
1、 电池压在头部,要平放,不要放在V 槽里;
2、电机装在三角形最大宽度的连线上的位置,电机轴要向后上方上扬一定角度!
3、让整个飞机的重心控制在纵长的45~50% 位置上

网友L:
这纸飞机也真不好做,调来调去结果还是电机轴的问题,倾斜15度,才不会头栽地,才能飞机来,可看别人的纸飞机倾角并不大,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纸飞机也真不好做,调来调去结果还是电机轴的问题,倾斜15度,才不会头栽地,才能飞机来,可看别人的纸飞机倾角并不大,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电机轴和机翼在一个平面上,就不要什么角度了  0角度, 如果电机比机翼高,就要电机上翘,上翘的角度和电机高度有关, 总之,最好是在一个平面,这样就生了调角度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电机安装角度为15度,起飞后加点油门,飞机就头朝天,象是吊机拟的,松点油门,飞机就斜线下来,感觉是电机的安装角度太大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N:

0角度我载头到地,电机是在V槽内,低于机翼水平面,这种情况电机与机翼水平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0角度我载头到地,电机是在V槽内,低于机翼水平面,这种情况电机与机翼水平就行了吗////??

0角度是指电机的轴要和机翼在同一个水平面。 载头有多个原因, 1. 头太重或重心太前,2 反舵或舵量太小或者他舵面积太小   3 发动机推力不够   4马达反转或 螺旋桨反装。5.推力线上扬角度过大。 6抛机姿势不对   你的是什么原因自己再多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