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9-12-19):
天地飞6A配原装接收机,不拉天线10米左右失控(油门自己加到最大,
舵机
乱跳),天线全拉50左右失控,今天刚收到新买的ESKY-0420A接收机换上,不拉天线30米左右失控,天线全拉70-80左右,设备都精心摆放开,避免干扰。我这情况是发射机坏了,求答

网友A:
检查下控左下方是否发热,如果没有是控的发射管烧了

网友A:
接收机的天线完全展开了吗?我因为太长对折也不行的,看到和油门有关,那就是电调的问题了

网友B:
多半是电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