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sy 0404控和EKSY 六通接收飞飘飘抖舵严重啊,

楼主(2009-12-19):
eksy 0404控和EKSY 六通接收飞飘飘抖舵严重啊,

网友A:
检查下0404控的电位器,用酒精清洗一下,完事涂一层凡士林
晶体最好能焊到接收机上,LZ在试一下,看看还抖舵不

网友B:
正准备用这样的配置飞 飘飘呢,关注下到底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