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50+620在FF9上的感度设置

楼主(2009-12-19):
50油直,感度从15调到35,还是有摆尾和左漂现象,请教大大们如何解决?

网友A:
FF9我没用过,但是陀螺是到50%以上才锁尾的吧,JR上是这样的。帮楼主顶一下子。

楼主:
我开始50%以上不行啊

网友B:
把你的陀螺感度调整界面拍照上来,可能你没有设置成锁尾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