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锯汽油机的讨论

楼主(2009-12-19):
在网上闲逛,发现一些油锯上用的都是大排量的二冲程发动机,也是泵膜化油器,从50CC到85CC,标称功率最大的也达到了4.5KW.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改装过。要是功率和可靠性过关了,买来改装还是不错的,毕竟价格一般都很便宜的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太重

光重量就受不了,功率重量比太低!汽缸的扫气道太小,排气相位也迟,不适合高转速!

网友:
改造后没有问题,我的大航模发动机都是它改造的.

网友:
我以前改过两台28cc的直接装上螺旋桨还是太重了,装在26cc的飞机上一般飞还可以吊机就不行了

网友A:
顶!

我刚收了台崭新的日本产22。5CC二冲机 昨天三下两下 拆完了 发动机排气薄膜滑油器 总重为1。3公斤 有两个问题请教 1:点火方式是CDI 能不能改装?点火正时如何调整 2:化油器没有小油针 怠速稳不稳定?明天上图

网友:
换化油器

拆掉飞轮,换CDI,原装化油器不好用.

网友:
楼上的

你有经验 麻烦兄弟说详细点

网友:
拆掉飞轮,重新做个小的,直径40,改个CDI,把多余的重量去掉!相信会不错的!哈哈!DIY精神

网友:
油锯机改航发还是很好改的,简单的改装就是去掉所有多的东西,曲轴箱多出的也锯掉,进一步的改就是去掉磁电机,高压包,换装一体点火系统,扩大进~排气口,气缸盖磨掉1~2MM,增加压缩比,使用高号汽油,如果还想改进,就打开曲轴箱,把很重的曲轴拿出来,把一部份平衡铁去掉,重新调试好运转平衡,如果你有能力制作曲轴箱,最终的改装就是:重制双缸左右对称曲轴箱,购买双缸专用曲轴,这样,1300左右你就能改装出一台10KW左右的发动机,重量不会超过6.7Kg。

网友(2010-02-04):
引用 网友A:
我刚收了台崭新的日本产22。5CC二冲机 昨天三下两下 拆完了 发动机排气薄膜滑油器 总重为1。3公斤 有两个问题请教 1:点火方式是CDI 能不能改装?点火正时如何调整 2:化油器没有小油针 怠速稳不稳定?明天上图

1.3公斤的发动机,感兴趣,能不能装到电动自行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