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偏心型发动机架

楼主(2009-12-19):
偏心型
发动机
架 ,是不是发动机架本身就有下拉和右拉角?

楼主:
没谁知道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听过可调发动机架,没听过偏心型发动机架。
下拉和右拉不同飞机都不同,不可能靠发动机架决定。

网友B:
罕见的名字, 但是,发动机架如果故意不安装在飞机中轴线上,能起到一定下拉和右拉作用的。

网友C:
偏心发动机架是相对等腰发动机架来说的。
换句话说,在偏心发动机架上装发动机,轴线(从正前方看过去)在架子的4个安装点的正中央,如果装在等腰机器架上,由于发动机本身的安装固定座厚度的原因,轴线会偏离4个机器架安装点的正中央。
偏心机器架的好处是,能在防火墙上提供均匀的受力点。而且一般不会阻碍到头罩的安装。我个人比较喜欢偏心机架

网友C:
至于发动机的又拉和下拉角度,不可能单靠机架来调节
每个飞机的飞行特性都不相同,一般在试飞后决定增加或减少右拉或者下拉角度
快速判断下拉设置角度的方法:怠速或者低速进场,急推油门,飞机俯仰姿态稳定,则判断下拉角度基本正确。
快速判定右拉的话,动力富足的情况下,垂直爬升观察机头指向,就能基本判定

网友B:
黑帮女婿的回复相当滴专业,赞一个  高手!

网友D(2010-06-10):
有卖门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