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小xy行程的铣床如何铣大尺寸平面?

楼主(2009-12-19):
RT,好多工具机的钻铣托板的行程都只有一点点,请问如何铣大尺寸平面呢?

网友:
用等高垫块,移位接刀

楼主:
那,比如在一个500mm*100mm*10mm的铝板上精确定位打孔,要怎么做呢

网友A:
记得有一个和虫子一样的“超牛雕刻机”,那个思路可以参考

就是说,没有托板的概念了,可以无限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一个和虫子一样的“超牛雕刻机”,那个思路可以参考

就是说,没有托板的概念了,可以无限大

给个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比如在一个500mm*100mm*10mm的铝板上精确定位打孔,要怎么做呢

那要看床子的行程和需要打的孔的间距。如果间距超过床子的行程,需要增加工艺垫板,上面要有精确的孔位,把要打孔的板和工艺垫板可靠联接,如粘结,压板固定,然后利用工艺垫板进行移位,回转(利用工艺板上的孔与另外的工艺垫板进行销孔配合),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些工艺垫板的销孔配合精度以及机床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连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4672&extra=page%3D1

网友:
做个延长座,比如像这个

网友:
楼上的相当于加多一个滑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打算弄个AT125之类的小东西,那个延长座那个增长的部分,放不进去啊

网友(2010-04-03):
加一个滑台!学习了

网友:
超过行程的东西,不管用了什么方法必然会损失精度,这是无可以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