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一架飞机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

楼主(2009-12-19):
如何知道一架飞机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

网友A:
先知道全机焦点在哪 重心在焦点前15%~25%

楼主:
全机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知道全机焦点在哪 重心在焦点前15%~25%

重心应该完全和全机焦点重合,通常在主翼焦点前15%~25%。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机焦点

焦点就是升力作用点。飞机一般的设计步骤是先设计外形,然后确定焦点,最后通过调整各机载设备的位置,使重心和焦点重合。

网友B:
焦点应该在重心之后。否则就是静不稳定飞机了。尾翼就是用来平衡其作用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焦点应该在重心之后。否则就是静不稳定飞机了。尾翼就是用来平衡其作用力的。

全机焦点在重心之后飞机就俯冲了。你所谓的“焦点应该在重心之后”,说的是主翼焦点,而不是全机焦点。因为在常规布局飞机里,平尾一般是产生下压力,所以全机的等效焦点并不是主翼的焦点。
如果要探究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重力、主翼升力、平尾下压力这三个力在其身上产生的力矩的平衡。

网友:
查资料做参考,各种翼型都有一个参照的重心,飞时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机焦点在重心之后飞机就俯冲了。你所谓的“焦点应该在重心之后”,说的是主翼焦点,而不是全机焦点。因为在常规布局飞机里,平尾一般是产生下压力,所以全机的等效焦点并不是主翼的焦点。
如果要探究这个问题的 ...

只同意你后一段。这里没有人问主翼的焦点。
重心位置在同一架飞机上可是可以调整的,并不是只有一个点。找个调机经验多的就知道了。
不同位置决定了飞机的灵活性与稳定性的转换,范围就是平尾的配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