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逼设备

楼主(2009-12-19):
http://www.edimaeg.com/camera-cn.htm
同志们看看 这个东西真相他们说的这么牛逼????!!!!

网友A:
电视台用的设备~

网友:
啥东西来的?

网友B:
没有价格,估计很贵

网友C:
LT夹缝中有它的广告

网友D:
同一张图来的哦,有虚假成分,肯定拍张清晰的,然后故意弄模糊

网友E:
这东西留给米人用吧!

网友B:
貌似间谍工具,在这里发广告,最好来个大众价格,好接受

网友F:
玩使命召唤6里面的predator无人机的清晰度都没这么高,哈哈。

网友G:
我问了一下,最便宜的那款要26000大元,还是很贵了。

楼主:
他要真是这么牛逼 米人倒是可以试试

网友H:
这东西延迟吓死你,他这设备根本就不是COFDM MPEG2的,这东西就是用网络像机的双向网络设备做的

网友B:
据说数字传输的都无比贵~~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数字的

网友I:
有虚假成分,肯定拍张清晰的,然后故意弄模糊

网友:
那张模糊的视频照片,比我所见过的绝大部分FPV录像都还要清晰.
好东东!

网友:
有成品吗,实时性怎样。

网友J:
 用尺子"鉴定"FPV设备清晰度指标的方法及MMC-1105成像系统问题集中回答贴

一、准备一把50厘米左右的塑料尺子并垂直放置,用你的FPV设备近距离拍摄它(保持屏幕底线在尺子0mm以上刻度),看能否分辨出尺子上毫米之间的刻度。如果不能,则拉近镜头与尺子间的距离并将焦距调至最佳状态;反子拉远。在能分辨出的情况下,尺寸在屏幕上最大的显示长度如果用毫米来做测量单位的话,其数值即为你的FPV设备准确的实际图像清晰度指标参数(术语:垂直分辨率),同理可检查“水平分辨率”指标参数。
1)小于300毫米的设备,属低档设备或劣质三无产品(请重新检查下产品的许可证等信息),一般仅用于玩具或QQ视频及门禁等场合。国内绝大部分FPV玩家所用设备即为此档次的产品(包括绝大部分冒牌的“百通”及“罗美”品牌),售价在1千元以内。从众多上传的视频截图看,部分FPV爱好者所用设备甚至低于200电视线。
2)俗称的CCD摄像设备,一般即指采用PLA或NTSC模拟电视标准的设备(HDTV高清电视CCTV刚试播),理论最高分辨率是576电视线或480电视线。这是一个标准问题,与生产技术及产品质量无关。也就是说,再好的这类设备,也不能看清570毫米。
3)中 国是低档无线摄像产品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市场良孬不齐,产品宣传多有夸大嫌疑。动不动400线,甚至有号称600线800线的,以后凡遇到这类奸商,通通可以将买到的“东西”交12315工商局,要求假一赔三。
4)还有镜头为模拟镜头,RF传输电路使用数字电路的半数字化设备如COFDM设备。COFDM设备是常规FPV设备里较高档的设备,因为价格原因,一般仅用于单位,国内个人罕见拥有(此设备我不说的话,恐95%的玩家不知道其存在。)但COFDM设备解决的是传输途径的质量问题如抗干扰,对图像分辨率指标是无贡献的。

二、数字化的视频设备,分辨率标注一般采用1280X1024或640X480或类似格式标注(请查看你的QQ聊天镜头,也不乏数字式的,只不过分辨率低点而已),“电视线”的提法一般仅用于模拟CCD设备或COFDM设备。为换算方便,也有将模拟设备的分辨率指标,用数字设备的标注格式进行标注的。譬如720*576(PLA设备的理论最高分辩指标),即相当于720X576 = 约40万像数的数字化的视频设备其清晰度指标。
MMC-1105系统的实时图像分辨率是可设置的,操作者可以随时互相切换。它即可提供1280X1024的最高HDTV格式图像视频(折合130万像数),也可设置成1024X768的标准HDTV格式图像视频(折合100万像数)。还可以设置成640*480(相当于CCD摄像设备的理论最高分辨率指标)
很多人把能达到640*480指标的设备或400电视线以上的设备如DVD,称为“高清”设备,这是错误的,此高清非彼高清。

三、数字化的视频设备必然有延迟现象,这主要和设备所采用的IC及图像运算方法有关,但如果仅用于航拍,一般无需注重此指标;如果用于FPV,则视飞行器的速度,此指标一般要求达到500ms以内才算合格。
MMC-1105的延迟系数和选择的实时分辨率设置档次及传输环境譬如干扰等因素有关。
第一档为1280*1024此分辨率一般用于航拍,或时速小于100km/h(〈30米/秒)飞行器的FPV,延时系数在100ms--300ms之间。
第二档分辨率指标为640*480,延迟系数在50ms-200ms之间。
第三第分辨率指标同为640*480,但视频帧数降低,有闪烁感觉,延迟系数在50ms-100ms之间。
四档分辨率指标为320*280(此分辨率指标即为绝大部分FPV玩家所用设备的实际分辨率指标)设备延迟系数在100ms以内。

以上仅供参考,欢迎网友拍砖。中 国人有句俗话,叫作“是驴是马,拉出来骝骝”
欢迎无人机公司、专业人士及广大FPV爱好者,在全球范围寻找可能的产品,进行比较。

南宁市图丽视觉传输技术有限公司2009/12/24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尺子"鉴定"FPV设备清晰度指标的方法及MMC-1105成像系统问题集中回答贴

一、准备一把50厘米左右的塑料尺子并垂直放置,用你的FPV设备近距离拍摄它(保持屏幕底线在尺子0mm以上刻度),看能否分辨出尺子上 ...

太专业了看不懂
还是各贴张图来看看的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