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电池与浆的搭配

楼主(2009-12-20):
很多新手在购买东西时,不知道从何买起,在这里转载下电池电机,桨的搭配关系,请大家参考!

一、电机KV值:

     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二、电机与浆的搭配: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三、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

      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四、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网友:
感谢LZ分享,对我这样的菜鸟很有用啊

网友:
请问楼主 3S电池 2S 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3S就是三单片的意思,这里说的就是3X3.7V 11.1V的LIPO电池

楼主:
 这个贴对于新手还算是很关键的哦,大家顶起来要不后来的就看不到啦~!

网友:
楼主还忘了马达的结构!

这点更加重要!

网友:
再加一点,电池的电流要>电调的电流>电机的电流。

网友A:
请教:能否把亚拓500的桨加长,提高升力,从而加大载重能力呢?

我想玩航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玩航拍,呵呵。

呵呵,从固定翼的角度看,桨加大了就要换更低KV的电机,或者降低电池的电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还是看不懂啊?
这个论坛也没有新手指南;到哪里才能了解并熟习这个论坛的电池部分啊
各位DX指导一下了

网友:
好帖,做个记号,以后好找。

网友:
正想要这个 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虽然是针对电固的,但在电直上也是相通的

网友:
这个贴对于新手还算是很关键的哦,大家顶起来要不后来的就看不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