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灯维修---丢人哪。。。

楼主(2009-12-20):
几个月前的一天,家里的吊灯不亮了。。。
现场判断,灯管坏了,附近5元杂货铺配三无产品灯管一根,更换OK.

一星期后,又不亮了。拆下灯管找JS,看来3无产品确实无保障。但JS认为是我的镇流器不好导致,不予退换。。。不想跟他罗嗦,骑车5分钟到灯具店买回欧普灯管一根。换上OK.

又过了两星期,又不亮了。拔下灯管找到灯具店,灯具店试了一下,确ren灯管又坏了,据说市电不稳导致的,不予退还。。。。。算了,懒得跟他吵了,咬咬牙,骑车半小时到百安居买回原装飞利浦灯管+镇流器。全部跟换!

一个月过去了,一切正常。正庆幸这次没买到假货时,故障再次发生!拆下灯管拿到店里一试,NND,又挂了。

难道真的是电网问题?

于是,万用表,示波器,频谱分析仪,钳形表,兆欧表,功率分析仪,电能质量分析仪。。。。就差没用上X光了。不查出问题誓不罢休!

结果。。。。竟然是这个有问题,烂铁皮座子多次打火,塑料都化了。。。。。丢人哪。

楼主:
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决定重新做一个座子,以发泄多日来的郁闷!

找一块环氧树脂,铣平端面。

更加灯管位置挖出固定槽

切一个铝板做固定脚

插入接插件插头。

打固定脚沉头孔

好了。

这下牢固了!

网友:
这都自己做,佩服!!

网友:
吊灯增值了。

网友:
鄙视楼主这么有钱还自己做东西的哦

网友:
人都丢了,那就把机也丢了给我吧

网友:
啊 1!…… 原来这也是元凶 看来线路不好可以影响到 灯管的使用寿命啊!

网友:
您才是真玩机的人

网友A:
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例如有的地方装节能灯的时候是一排一排的,整齐排列,然后其中1排就老坏,比别的坏的几率多的多,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ding.................

乐在其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例如有的地方装节能灯的时候是一排一排的,整齐排列,然后其中1排就老坏,比别的坏的几率多的多,不知道什么原因


估计和楼主一样,都是线路上有问题:接头松动、跳火什么的

网友:
楼主有米之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和楼主一样,都是线路上有问题:接头松动、跳火什么的

还有个可能
那个位置的灯管散热不好.

网友:
真是气着了,动真功夫了。

网友:
还是有床好哇!

网友:
肯定,能亮两个月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估计亮1个月零一天肯定没问题!!!!!

网友:
再帮您加一天.

网友:
电路走火哈哈

网友:
看来这也是一种发泄郁闷的方法

网友:
你的家当真多

网友:
加工费用够买好几台新灯了

网友:
阴沟里翻船

不过楼主很有那种黑白电影里面科学怪人的味道,用这么高级的设备做电源插座 nb

网友:
lz你太尿性了
有床就是方便!!!!

网友C:
哇,都机电一体化了

网友D:
看来那卖灯的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