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飞机操纵的主动控制

楼主(2009-12-20):
我在飞飞机的时候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在起飞滑跑时,问了走直线而调整方向舵,飞机偏离一个方向时打反舵,当飞机回到起跑的中心线上之后,又会惯性得继续向这个方向行进,导致又偏向了相反的方向,这是又不得不打舵来调整。来来回回飞机总是不能走出一条直线来。我总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反应状态,当飞机出现什么问题时努力修正,如图一所示。所以飞机在平衡位置只是一瞬间的事,

           图一                                               图二

飞机不在平衡位置的时间占绝大多数,在平衡位置的时间只是极少数,我的手一直不停的在打舵。这就是像我这样的新手常出现的被动思维方式。那什么是好的思维方式呢?能走出如图二的航迹来那就达到目的了,又如何能走出呢?我的思考如下:在最开始偏离平衡位置的时候,不仅要反应如何打舵,更要明白舵量大小,以及什么时候修正回来,脑中先想象出飞机飞出的航迹,并把其相对应的走舵方向和舵量想好,这样有目的得去控制飞机,而不是让飞机控制,达到积极主动的效果,我想这就是好的思维方式。**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那么我想说,飞飞机时主动控制是最好的修正,如果永远被动反应,那么就好像一直防守,总会有防不住的一天。脑子里想的,是未来10秒内甚至更长时间,飞机的航迹和飞行状态,下棋要想到之后的56步棋,飞飞机同样要想到飞机之后的,操控手希望它出现的状态。这也就是高手为什么比我们飞行技术好的原因吧。所以,需要花足够的时间了解飞机的性能,各个舵面有多灵敏,想达到这样的转弯半径需要多少舵量,飞机上手先飞航线就是要充分掌握这些飞机的基本信息,为之后的飞行做必要的准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最后,祝各位飞友爽飞!!

网友:
楼主在方向舵舵机前加个陀螺仪就行了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我一般把飞机调试的比较好,一般加油后滑跑十米直接起飞。不用过多修正。新手飞机上天后往往会打着舵面就不放,特别是副翼一直不放的话飞机会越来越倾斜,然后新手又会一直打反舵,其实修正的话只要轻打舵就够了,不用一直打舵

网友A:
等你的技术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你的技术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正是!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另外就是不要把飞机搞的特别贼。人的反应速度是有限的,只有足够稳定,响应不会过快的操纵效果才是可控的。
就像遥控车和真车玩漂移,真车用前置后驱飘人就能控制,后置后驱漂就难控制,而遥控车如果是单后驱的话那只有原地转圈的份。原因就是:后置后驱车比较贼,小遥控车更是贼到人反应不过来。

网友:
你那个图片怎么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