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模们,帮我看看油机这样的配置可以吗?

楼主(2009-12-20):
40级练习机,翼展:1.6M(图1)
46A三叶发动机
TDF6A遥控器配RP6D1二次变频接收器(图2)
接收电:7.4V 1000MAh 锂电加5V DC/DC 转换

上海哪位模友愿意带我首飞,MSN:sh_qhy@hotmail.com

图1

图1

网友:
组装没有问题的电,话木有问题,就是注意接收电过放

网友A:
唯一不放心的,就是那套遥控器。
还有,这款接收机就照图上这么不加有效减震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不放心的,就是那套遥控器。
还有,这款接收机就照图上这么不加有效减震的话……

多谢,接收器将来四周是用橡皮筋拉住,实际是悬空的,减震应该没问题,看来就是遥控器了。

网友:
使用10X6桨

网友:
俺是油动雏鸟,仿京商40练习机(三叶52发动机、翼展1.6米,起飞重量2.7公斤,超过额定重量200克)起飞降落10多个回合,G3的模拟器也练过不短的时间,空中熄火迫降3次,最后一次受伤,但已经修复完毕,俺的建议:
1:接收机、电池都用海绵包裹住;
2:飞机到场地先不急着上天,先在地面做滑跑联系,掌握地面滑跑和转弯的要领(很灵敏,操作动作一大容易侧翻);
3:滑跑起飞时,要稍微带杆,减少前轮的对地面的压力;如果场地容许的话,前几次起飞,站在飞机尾部后面监视飞机的滑跑,让它走直线。
4:怠速不能调的太低,俺的三次空中熄火,都是怠速太低造成的,怠速调整到地面有一点滑跑迹象就可以,在地面多练习用手指快速关闭油门微调来让发动机熄火;
5:降落时让飞机在你的后面降落,你从飞机的后面监视它的着陆,这样飞机和地面跑道的相对位置,容易观察,从而对飞行方向和降落地点作出调整
6:接收电的容量有点小,我用3S 1900mah(航模电池)+30A 好赢无刷电调。

网友:
 三叶46用10*6的桨有点小。用 11*6   11*7都可
接收电使用4.8V大容量镍镉,或者就是锂电加BEC,
遥控看楼主自己的心态了,我是要安全可靠的飞机才敢升空。

网友:
螺旋桨

图上看桨有些偏大,46发动机使用11×6的桨。

网友:
天6用的人很多,评价还是不错的,我的第一架油动飞机就是用它!没出现过问题,做好减震,对六楼说的我有看法,如果看着飞机尾部降落很危险!容易失速!后果就可想而知,而且这种降落方式是公认的错误的,正确的降落应该是从操作者的左方或右方滑翔进场降落,看风向决定!当飞机进场落地的时候飞机刚好落在在操作者的左前方或正前方或右前方,不对之处,请纠正!

网友:
我在降落时,一开始也是按照如下的方式降落,但遇到的问题是,不好判断降落的飞行方向和跑道是否完全平行,有几次距离地面1米,发现与跑道不完全平行,如果强行降落,刚触地的飞机会撞到马路的路基上,把发动机轴撞歪,只好又飞起来。
--------------------------------------
当飞机进场落地的时候飞机刚好落在在操作者的左前方或正前方或右前方,不对之处,请纠正!

网友:
接收电用锂电加BEC会不会因为BEC而掉电??大容量镍镉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有些不带BEC的电调会不会掉电,我没试过,请大家讲讲!我也有这些东西,一直不敢用,可以的话就不用再买镍镉了!!

网友:
我用30A的好赢无刷电调+1900Mah 3S作为接收电(电调、电池全用海绵包裹),飞了10多个起落,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
接收电用锂电加BEC会不会因为BEC而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