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中联变形了?

楼主(2009-12-20):
同题

网友A:
主轴没变形的前提下,低速转动看刹车盘晃不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没变形的前提下,低速转动看刹车盘晃不晃 [/quot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飞越 的飞机 买回来  都晃~~!

网友:
ls也是正解^_^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越 的飞机 买回来  都晃~~!

狂紧主轴螺丝,再紧,再紧紧紧。。。。可以有点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