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自动停止问题

楼主(2009-12-20):
多块电池电压差过大时,无论其中有电池是否充满,充电器都会自动停止充电

网友:
我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充压差大的电池也是正常的。先充满高的就把高的停了。低的继续充。直至都充到设定的电压。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
看了视频了。都是4.19 4.20时候嘀嘀。你换块平衡性好的试试。以排除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我的A6也发生这样的问题,充A123,其中一块到3。6后,另两块只有3。4,就停止,不充电了。

网友(2010-02-11):
看说明书设置,有个自动充电功能

网友:
独立平衡冲,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我就单独充那块电压低的电池,就能充满!

网友:
樓主用的是新版,舊的無此問題

网友:
我找到解决方法了,设成自动充模式,如果充电器报警,但实际还有没充满,则不要理会,充电器过几十秒会继续开始充,如此重复,直到充满就可以拨下电池了。

网友(2010-04-04):
我刚买回来的也遇到同LZ一样的现象,
接了保姆后,一组电池中,只要其中一个达到了充电截止电压,就会转去充下一组电池,

请UN的厂家解释一下吧,

网友:
居然会有这么傻的问题?这不是设计者脑子有毛病吗?

新版的UN-A6都会有这个问题吗?那还怎么用6S来充电啊?简直是胡闹!

请UN厂家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也许我知道一二
有一节超过3.6V  (你设定的截至电压)..
所以充电器就停冲 并报警 ....
这是程序保护的一种方式
可以用 2 这个方式 自动冲 检测有未充满的就自动冲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UN现在架子大得很,有问题都不回答~~~~

网友:
人家在忙着开发新产品呢! 呵呵   看说明书吧,  好象是出于保护的,可以用自动模式充  我用的旧版,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我的是新版,没楼主的问题

网友B:
把充电电流调小些,可能会变正常了

网友C:
新版A6开机时显示的软件版本号是多少?

网友D:
我的还没有到呢,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开机显示:200910,属于新版本吗?

网友E:
你别用那么的的安数冲!调的小点!我也遇到过!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F(2010-05-16):
为什么 una6的显示屏颜色都不一样 我的是绿色的

网友G:
UNA6自动停止问题,解决方法,设成自动充模式,不知道怎麼設置,是否是模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