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sport或pro,买过的朋友进来说说缺点什么的,想出机机的也进~

楼主(2009-12-20):
听说pro主旋翼太软,一炸就变形,sport比较适合大众,耐炸,想听听大家意见,psQQ:349192494

网友:
sport  头 加pro 身子

网友:
Sport 买了一个月. 炸过两次. 主轴每次都弯, 横轴从没弯, (可能是炸的巧) 尾轴也没换过. 但是有两次降落不好(尾巴先触地, 不是扎下来, 只是有点不平, 尾巴略向下倾), 也没炸机 (机机正常落地), 但和小齿盘接触的尾皮带传动轮就扫齿了, 换一个要40几块(是带两个轴承的一体式那种, 没有单换那个小齿轮的).

其他一切还好.我用的全原装, 410/420也没有扫齿/发热问题, 可能是因为我加了条降压线. 就是觉得尾巴有点重, 亚托原装电池装上去头会很轻(电池尽量向前装也改善不了多少), 飞起来要一直压着升降杆. 用重的电池会好很多.

Pro没飞过,无法评论.

楼主:
谢谢楼上评论,楼下继续

网友:
sport  头 加pro 身子,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不管是sport还是pro,都是加长了中联的,所以炸机都比较容易挂。我的sport已经挂了,经历了10多次的炸机。
选机,个人认为:高手pro,大众sport。

网友:
据说PRO的头罩10个有8个是裂的。。。SPORT 比PRO好

网友:
新手买sport 把~
虽然pro 比sport 好但是
1.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2.pro 的维护比sports繁琐很多~

网友:
SPORT 头罩也很容易裂,太硬了

网友:
还是V3吧~PRO维护麻烦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去买beam吧!!本人刚买的亚托sport买回来一个月左右纯在问题如下;
1所有螺丝太软一不小心吧内六就拧圆了。
2尾管固定不牢以致皮带老是松(因为螺丝软,和机身内六角柱长怎么紧也紧不住)。
3原厂皮带静电太大以致像我们北方地区天气干燥皮带引起的静电干扰电子设备。
4也就是最头大的问题买回来后装机就烧了原装的410和420紧接着没几天调机又烧了410,机还没离地一共4舵机烧了3个~~~送到总代理估计修好得3到4个月
5陀螺仪的位置是固定的只能用GP750别的都不行!

网友:
楼上的几个问题
1:请检查你的螺丝刀头是不是圆了。。不够硬
2:尾管头端可以打502再用
3:这个没办法,换皮带吧
4:这个看RP,不过410M比较脆弱是真的,精度和一致性倒还是好的
5:GY520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买了个PRO=请了个爷

网友:
看老羊的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