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9-12-20):
福特八控
电池
插反,会少烧那里?看到请回贴!!谢谢

网友A:
福特八控的我没有,天地飞6a的接反电池我干过..  接反后我没开电源,只坏了个稳压管,它短路了,我用个起子直接挑断了事,烙铁都没动.如果开过电源. 你就自求多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