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RESS转并口卡推荐

楼主(2009-12-20):
最近在把我的WDM20VL改成数控。发现我的台式机没有并口。笔记本就更不用说了。现在要买一块EXPRESS转并口卡的。想用笔记本来使用MACH。可是到网上查的都不是真正的并口卡。所以想问一下坛里的兄弟们有没有推荐一种并口卡或者一种方法。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上应该留有外接并口座的接口吧

网友:
台式机不会没有并口吧。

楼主:
看来看去就是没有。真是郁闷。 不知道厂家是不是想省成本还是认为并口使用率不高所以把它给割了。

网友A:
有些主板在机箱后面确实是没有并口的,不过有些是以插针的形式在主板上,需要自己扩展,实在没有的话就花几十元弄个PCI转并口卡或者干趣弄块主板回来好了,二手的也就100元以内,笔记本的那些太贵了,即使转出来也还不一定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在机箱后面确实是没有并口的,不过有些是以插针的形式在主板上,需要自己扩展,实在没有的话就花几十元弄个PCI转并口卡或者干趣弄块主板回来好了,二手的也就100元以内,笔记本的那些太贵了,即使转出来也还 ...

嗯!看来只有这种方法了。去买一台旧主机也就几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