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的杆子有点弯,要换么?

楼主(2009-12-20):
我450sport 已经炸了好几次了,副翼杆子一次比一次弯,但是飞得一点影响也没有。
就感觉唯一的影响是看螺距尺有点困难~
大家觉得呢?是不是只要不影响螺距尺读数的话就可以不用换?我感觉有点弯飞起来真没影响啊~

网友A:
拿老虎钳 弄直了 不就好咯·~

网友B:
有些杠杆质量真是差,根铁丝一样, 基本没弹性. 一炸就弯, 一捌就直, 好在更换方便.我一般看着变形不太严重,整整直继续用, 如果严重,就换, 飞起来好象是没多大变化.

网友C:
个人认为应该换掉

网友D:
如果严重,就换

网友E:
只是一小弯就直接拗直了用吧,如果弯了好几个曲的就换了吧

网友F:
只要能扳直的、不断的就可以用

网友G:
换了省心 也不贵

网友H:
一般地玩玩可以掰直将就飞。

网友I:
缕缕更健康

网友:
瓣直了没震动即可

网友J:
每次弯了就换开销太大,一般没有炸成90度扳直了还能用

网友K:
炸弯了,掰直就行了,没必要换。

网友L:
飞的时候没有影响是不是因为离心力掰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