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004放入平衡杆卡死了,取不出啦更换,怎么办?

楼主(2009-12-20):
如题,使用过锤子向一个方向敲,用钳子捏住两个平衡坠向用力拉,均不能拔出来……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不?

网友A:
用钳子把两个平衡锤用力向(估计是少了个外字)拉?你两个都拉?为什么不直接钳住平衡杆?还没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不是先把平衡锤先卸下来再取出么?

楼主:
没表明哈~~嘻嘻
本来想取平衡锤的,结果有一个卡死掉,可能里面变形了,挪不动,用了点力,结果平衡杆被搞坏了,于是取,怎么拔也罢不出来……汗~~~

网友A:
那只好破坏了,直接剪掉平衡杆……或者,等待哪位有好方法了来帮你解决

网友B:
平衡杆摔过,有点弯儿就不好拿出来了。找个比平衡杆粗一点儿的结实的空心金属棍垫着,然后在另一个方向敲出来。敲之前最好把两端现在露在外头的部分敲的尽量直点吧,要不又不好拆了。

网友C:
平衡杆不应该卡得那么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