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氩弧焊相关知识 对DIY用处

楼主(2009-12-20):
本人 并非专业焊工 对焊接器材了解很少   手头有两台普通焊接 一台300安三相 一台200安手提    不过进些天有需要不锈钢焊接的活  用普通焊接 焊接的很不规矩 飞溅也很严重     想到了氩弧焊   但了解很少   想求助模友师傅们   了解氩弧焊更多知识  谢谢

楼主:
这款是否好用

TIG系列--MOSFET逆变式直流氩弧/手工两用焊机
项目\型号TIG-200ATIG-250ATIG-300A
输入相数单相三相三相
额定输入电压(V)220380380
额定输入容量(KVA)4.56.38.3
额定空载电压(V)565656
TIG电流调节范围(A)10-20020-25020-300
手工焊200A250A300A
手工焊电流调节范围(A)20-20020-25020-300
额定输出电压(V)182022
额定负载持续率(%)60%60%60%
TIG引弧方式高频引弧高频引弧高频引弧
绝缘等级FFF
外壳防护等级IP21IP21IP21
滞后关气(S)333
外型尺寸(mm)371×155×295480×206×356480×206×356
净重量(Kg)81837

网友:
我准备自己焊楼梯的不锈钢门,现在的人工太贵了,自己焊,可以省一半,买台好点的氩弧焊机都可以了,而且活少别人不太愿意干,给钱他赚还要求爷爷似的.
告诉楼主,学会氩弧焊,一天就可以了!方法是先看理论,然后还看一下熟练焊工的操作.

网友:
你想用三相电的吗?你问过200A那种多少钱?

楼主:
主要还是  两相的首选   还有就是也不是工业常用  就是自己DIY个什么的  不知道买哪款更合适   还有就是   氩弧焊是可以焊接 很多有色金属吗   铜 铝   合金钢  钛合金  可以焊接吗   用什么焊丝呢

网友A:
自己焊一下不锈钢门之类平常的活,200A够了.
价格800到2000都有,我也正在考虑之中,好象烽火和金象做工用料都不错,就是贵点,差不多2000元了,一般的900元左右,也可以用了(直流,两用)

楼主:
楼上是同道呀  同种型号就从900---2000这么大差距    做起活来就真的有很多差别吗   200安的  如果焊接6毫米的不锈钢可以吗   焊接做刀用的 合金钢 或粉末钢   钛合金之类的 金属可以   技术难度大吗

网友:
Β2W

6mm就用你手上的焊机可以了,不必再花钱买氩弧焊

网友B:
瑞凌听说不错,价也可以。我也想买台前前后后看了好久。

网友:
工具好买,技术可以学,经验买不到,学也不好学。。。。自己动手做楼梯。希望你能成功吧。

网友:
1000或以下的,一般是逆变的,特点是逆变的体积小,轻巧,移动方便,省电,但是坏了一般的人不懂修。2000左右一般是工频变压器的,工频的皮实耐用,比较耐操,但体积大,比较笨重,而且空载损耗大,费电,两者效果都差不多,贵很多是因为用的铜、铁多些。民用机别看新机标的安数大,其实多数厂家都是虚标的(包括国内知名厂家瑞凌也一样),实际工作电流都达不到,家用的焊不锈钢搞装修的一般正常焊接电流在70、80安左右。总而言之,自己用的话买逆变160A的就可以了,200A就是多几个功率管而已,其它都一样,我是做这一行的,相信我没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瑞凌听说不错,价也可以。我也想买台前前后后看了好久。

瑞凌质量还可以,值得信赖,国内第一台逆变焊机就出自瑞凌!国内其它焊机厂基本都是仿他的!南方就是瑞凌做得最好的了,北方是时代,奥太!国外的美国米勒还可以,小日本的不行!工频的国内的银象不错,逆变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焊一下不锈钢门之类平常的活,200A够了.
价格800到2000都有,我也正在考虑之中,好象烽火和金象做工用料都不错,就是贵点,差不多2000元了,一般的900元左右,也可以用了(直流,两用)

烽火的强项是工频的氩弧焊机!金象的强项是做交流弧焊机!逆变的不行!

网友:
900元左右的两用逆变焊机对付一般不锈钢材料足矣!烧焊条临时用一下还行,长时间当电焊机用容易爆管!经常长时间有烧焊条的话建议买工频的!

网友:
其实我也正想买台,选机正头痛中,多谢宝莲灯的介绍

网友:
曾经浏览过这方面的产品。LS的介绍不错!

网友D:
等离子焊机和宝先生上述两种焊机有什么优劣,本人想长长这方面的知识,也想上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离子焊机和宝先生上述两种焊机有什么优劣,本人想长长这方面的知识,也想上焊机。

没看懂你说的问题,你所说的等离子焊机应该是指等离子切割机,不能当焊机来用,原理和氩弧焊机差不多(但输出电压比氩弧焊机高得多),切割时也需要引弧,引弧成功后,空气电离温度急剧上升,金属融化后被高速的压缩空气迅速吹,走形成割缝!通过合适的匀速焊枪的移动达到切割金属之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瑞凌质量还可以,值得信赖,国内第一台逆变焊机就出自瑞凌!国内其它焊机厂基本都是仿他的!南方就是瑞凌做得最好的了,北方是时代,奥太!国外的美国米勒还可以,小日本的不行!工频的国内的银象不错,逆变的不行! ...
非常感谢宝莲灯的讲解。目前正在关注氩弧焊机,前段时间看上上海“沪工”的,200A,重量10KG左右,亏没有出手。什么:逆变、方波、交直流两用、高频。看了个一知半解,好像氩弧焊都是高频的 。
我想买台氩弧、电弧两用的。使用频率不高,请老大给推荐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宝莲灯的讲解。目前正在关注氩弧焊机,前段时间看上上海“沪工”的,200A,重量10KG左右,亏没有出手。什么:逆变、方波、交直流两用、高频。看了个一知半解,好像氩弧焊都是高频的 。
我想买台氩弧、 ...

真正的上海泸工是做交流弧焊机的,民用的小功率的不常见,一般工业用的搞建筑的,修路、架桥的用它最多,比较有名,所谓的上海“泸工”逆变焊机是浙江出的,去年上海有个焊接设备展会竟然有一个浙江的小厂家注册了“上海瑞凌”在那里参展,不明真相的人会误以为是深圳瑞凌在上海的分公司呢!像现在大街上卖的电磁炉有叫“海尔电器”的呢,其实不是真正的“海尔”电磁炉,打擦边球的多的很!真正的瑞凌焊机质量还是不错的,别看体积小,质量还是蛮稳定的!原因之一是,其工作频率非常高,达100KHz,所以体积能做得非常紧凑,而功率并不小,其它国内多数厂多数工作频率在20-25KHz左右!上面提到的烽火、银象、瑞凌等质量都不错,值得参考!具体看你用途,量体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