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得满头大汗也取不下新西达2212的轴承壳。

楼主(2009-12-20):
之前看了老支青的帖子,也试了,可是这个电机轴承下面的孔比轴承外径还小,螺丝只能卡在轴承内壳内,也是开敲吧!也是有线圈的那面不能放在别的东西上敲吧!于是拿在手里敲,一次次滑落。然后放水里煮,还是没用。刀枪不入啊!

网友:
拆它干嘛??老雷的东西,轴承都是上了金属胶的。换新吧。没用的。

网友:
在轴承位置用电洛铁加热到轴承和轴之间冒气泡是在敲打。应该可以。温度要达到250度以上。

楼主:
楼上的方法不会吧线全也烧了吧!如果不行我就重绕个算了。黑心的新西达,烂轴承这么容易坏!还用金属胶!让我们电机轴承坏了直接换新的……BS…

网友:
维修技术是永无止境,希望大家共同努力,长江后浪推前浪,共同突破。鼓励LZ继续努力。

网友:
关注,我也是用了XXD的。用钻头把外孔打掉点也不行?

楼主:
大哥,轴承不是一般的钢做的啊!钻头一般就打空转的

楼主:
初步设想,在轴承壳内直径匹配的螺丝,然后用湿布包好线圈,把螺丝上火烤。不知效果如何。另外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电磁炉烧,铁芯是多层叠成的应该不过产生涡流热,而轴承外壳正好就是个线圈,加热效果不知道如何。大家等我周六有空试验吧!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情况,我的xxd2212主轴换过3,4根,轴承换了不知多少次,没有那么严重。发个图看看,也许能帮你出个主意。

楼主:
报告:在轴承壳内直径匹配的螺丝,然后用湿布包好线圈,把螺丝上火烤,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在轴承壳内直径匹配的螺丝,然后用湿布包好线圈,把螺丝上火烤,成功!
改用电烙铁不更方便吗?

楼主:
这个其实累死你以前膨胀螺丝的方法,螺丝的大小完全匹配,是先用锤子砸进去的,然后一加热膨胀了,用钳子一夹,一拽下来啦!哈哈~

网友:
原来是这样拆的

网友:
郁闷 啊!新买的电机才飞了一次炸了,轴承坏了原本想换一个新的上去结果用以前的方法去取轴承,轴承的外壳留在了电机上,用上面的方法试了N次都不行,我RTNNND!这以是坏了第四个电机了

楼主:
楼上的都第四个啦!实在不行寄给我吧!我现在有经验了,看能不能帮上忙?

楼主:
螺丝要砸进去的啊!我用的是一个大号的膨胀螺丝,用锉刀先改小了,用的实际上是电磁炉,边上要放个铁锅不然电磁炉不会工作,然后把螺丝的那头靠近电磁炉,电机端抬高一些。一会儿等螺丝烧到变色了,用老虎钳夹住螺丝,一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