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一块电池漂45度左右,算正常吗?

楼主(2009-12-20):
陀螺仪
悬停一块
电池
漂45度左右,算正常吗?

网友A:
非常好了吧!

网友A:
我的飞机,状态不好的时候悬停6分钟漂180度,状态好的话90度

楼主:
你用什么陀螺

网友B:
不知道,我从来没悬停那么久

网友C:
非常好了吧,无问题,就算是GY401你也会偷笑了,能这么小的温飘

网友:
我401 不到30秒就能飘30度,知足吧,正常的,目前还没见过一点都不飘的飞机,飞机在天空都是需要不停的调整的,再说你打算一辈子悬停?

网友:
一块电算7分钟,只有45度,每秒只有0.1度,一边要漂两三度才能看出来,就是说要半分钟才能看出来漂一点点,f3c都没那么好啊!
一般来说,十秒钟漂不到一度,根本看不出来的

楼主:
是看不出来哦,算一算大概比时钟的分针快一半,只是做一下漂移测试~~:loveliness:
不知道有没有一块电池下来都不飘的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