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赐教,有刷电机方面的

楼主(2009-12-20):
玩具船的2台380有刷
电机
用7V和10V
电池
驱动时,在水里航行时候它的电流分别是多少A?我改装要用多大A的有刷电调?

网友A:
320A双向有刷。。。最好。 也有更低的,不过,也不贵。。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B:
最大电流还取决于你采用的桨径和螺距,

网友C:
船用540为至少50A以上电调 380用30A以上电调 具体电流不清楚
车上面用540用180A 320A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