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了,三叶46搞不定

楼主(2009-12-20):
三叶46发动机,分体油针,启动后推油到高速,不到一分钟必贫油熄火,即使富油到油从化油器口喷出来,都还剩贫油熄火,油箱放高还是放低,都无济于事,检查油路,没有漏气现象,检查加压,没有问题,换带硝基的油,照旧,换热火头,依然,不知道是天冷的原因还是其他,现在我这里气温零下14度,可是同样的气候条件下,三叶25和os25,却好好的,请高手们给支个招!

网友:
检查化油器与机匣的密封性、风门的密封性。怠速油针、主油针都放到2圈半位置。最好使用15%硝基甲烷燃油。试试看。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密封都没有问题,发动机发动中低速都没有问题,就是上高速后一会就贫油熄火了,油用的5%的自配油,回头配些15%的试一下

网友:
密封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网友:
换成品油试试,我有发现现在的新引擎很多不适应自配油,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稳定使用自配油。原因不明。

网友:
支持地板同学意见,请开大副油针后,重新反复调整大、小针;5%的油足够了;还有,启动后不要急忙推油,要等背压建立起来;还有自配油请精心过滤,油路不畅、乃至堵塞现象比商品油的几率高得多

网友:
同意6楼  有同感

网友A:
换OS46AX把.3叶真的是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叶46发动机,分体油针,启动后推油到高速,不到一分钟必贫油熄火,即使富油到油从化油器口喷出来,都还剩贫油熄火,油箱放高还是放低,都无济于事,检查油路,没有漏气现象,检查加压,没有问题,换带硝基的油, ...

衰老的像症,换活塞缸筒。

网友:
油针开一圈半多一点,启动后不要过急推油门。自配油安2:8来配在过滤一下。

网友:
试试看换掉热火头。我以前的OS发动机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火头看上去很好,而且发动机也工作,但是一到怠速就熄火。有事中速也会熄火。后来一换火头马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OS46AX把.3叶真的是垃圾!

别一上来就说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OS46AX把.3叶真的是垃圾!

三叶发动机要是调好的,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OS不是万能的,等你玩了YS,就会说OS垃圾了  列兵同学很愤青

网友:
我也有个三叶46 调了半年没调出来 。。。
我觉得还是人的问题 经验不足 和OS相比三叶确实差些 不过肯定不会差到用都用不成的地步

网友:
三叶机不错了,用了好几个了,没问题!收过一个二手的,问题跟你一样,怎么搞都是一分钟左右熄火,我这的老手都没辙,难道真是十楼说的老化了,换缸筒?

网友B:
我的问题和lz的情况差不多,一台老40级的机器(以前飞线操纵的)但绝对是好的,没用过几次,现在重新启用,配的三叶化油器(具体是什么型号的不知道,是个老模友給的)装配起来后磨车很好启动,2/5风门磨了三箱油(15%的成品油)感觉很干净了,拆洗后装机,但是到飞场后始终调不出高速,比lz的还要糟糕,怠速和中速都稳定,一推全速马上熄火,绝不迟疑,熄火同时还反喷,严重时会把进油管里的油全压回去!感觉是贫了,可是主油针开了6-7圈还是不行!
回来后请教其他模友讨论后,肯定是哪里漏气导致吸油不好引起的油供不上贫油,但检查也检查不出个所以然!后来决定死马当活马医,重新拆开,换化油器固定螺栓改为穿心固定并加胶,换主油针o圈,主油针用细砂纸抛光,拆掉一片缸垫,用木楔挡住进气喉管的1/3。今天中午抱定最后一搏的信心,耐心的慢慢调整,终于发动机嗷嗷的吼叫起来了!主油针开一又四分之一圈,副油针开一圈多一点点!怠速、高速全都有了,还非常稳定,中间过度也很顺滑。心里那个美就别提了~~~哈哈!
问题虽然解决,但故障的原因到底是哪个地方的还没有想通!借这个机会也请教一下老鸟们!帮忙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用木楔挡住进气喉管的1/3,典型以前飞线操纵的手法,增强吸油性能,哈哈

压缩比偏小也调不出高速的,幸好你同时又减少一片垫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和lz的情况差不多,一台老40级的机器(以前飞线操纵的)但绝对是好的,没用过几次,现在重新启用,配的三叶化油器(具体是什么型号的不知道,是个老模友給的)装配起来后磨车很好启动,2/5风门磨了三箱油(1 ...

进气喉管堵1/3好亲切呀。线操纵都快被忘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严重时会把进油管里的油全压回去!感觉是贫了,可是主油针开了6-7圈还是不行"
  还真就是这样,密封检查了已经很好了,化油器,油管,排气管各个点上都用密封胶做了密封,完全没有漏油漏气现象,可就是高速熄火,回去试试,看把化油器口堵住一点行不行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一个都没有碰到,我用的是全线的3爷产品

网友(2010-01-30):
就是密封的问题,再从头排查一遍吧,这个现象就是漏气了
三叶不垃圾,我OS的也用,也没觉得三叶的垃圾。

网友:
直接上汽油的,什么都省了!

网友:
我的三叶46、52也有这现象!我偶然换用了GMS47的排气管却收到意外效果,然后我把三叶排气管加长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