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火头谁见过

楼主(2009-12-20):
这个火头怎么这么怪啊??前面有个横梁!我买成品的紫光船上带的!有这道梁会不会影响燃烧啊????

网友:
很正常的产品啊 ~!~防烧丝的

网友:
那块片叫怠速条,是为了防止低速时混合气直接冲刷电热丝,使其冷却导致停车。

楼主:
我怎么没看到知名品牌的火头有这个叫带速条饿东西呢?总感觉有这个横粱挡着燃烧会不充分!!!!!!!!!!好象只有船用机才用的到着种火头吧?为什么呢?????????

网友:
我没见过

网友:
应该是早期的设计吧

网友:
好像是5号火头吧   我的直机上面用过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没看到知名品牌的火头有这个叫带速条饿东西呢?总感觉有这个横粱挡着燃烧会不充分!!!!!!!!!!好象只有船用机才用的到着种火头吧?为什么呢?????????

这种火头其实应该是为车模发动机设计的。车模中低速用的比较多,船反而是高速比较多,在没有情况时基本不减速的,所以船用火头一般都是特冷头。

网友:
这是早期的産品了!

但也因应现在油料所用人工润滑油比例多了而不用了这横樑!!(和化油改良了关凤关油的设计)
因早期润滑油全是用上芑麻油,使得容易在怠速時引致不改全完全燃燒的油料大量积炭而设的.

网友(2010-01-20):
怠速火头。。。。。。。。。。。。。。。。。。我有且用过。

网友:
我也用过~!就是怠速火头~!

网友:
外国货嘛50年代那种

网友:
喜欢火头下盒子里的东西啊 .22的东西是吧

网友(2010-04-07):
怠速型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