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sport优缺点征集!

楼主(2009-12-21):
我的sport买回来一个月左右,在一个月的飞行和修理的过程中感受如下

1所有螺丝太软一不小心吧内六就拧圆了。
2尾管固定不牢以致皮带老是松(因为螺丝软,和机身内六角柱长怎么紧也紧不住)。
3原厂皮带静电太大以致像我们北方地区天气干燥皮带引起的静电干扰电子设备。
4也就是最头大的问题买回来后装机就烧了原装的410和420紧接着没几天调机又烧了410,机还没离地一共4舵机烧了3个~~~送到总代理估计修好得3到4个月
5陀螺仪的位置是固定的只能用GP750别的都不行!

网友:
还是PRO安逸

网友A:
烧410最大的原因·是·sport的球头扣太紧。 别说410m  我的65mg差点也被憋坏了。还好我发现及时用球头刨改过球头扣才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410最大的原因·是·sport的球头扣太紧。 别说410m  我的65mg差点也被憋坏了。还好我发现及时用球头刨改过球头扣才解决问题。 [/quo
错解啊!!!我是在还没有插入球头的时候就烧了!

网友:
晕。。还好。。我一早就换了

网友:
人无完人,机无完机

网友:
我的舵机倒是没烧,420的输出齿没扫齿却扭断了

网友:
看来还是老款的SE好噢 sport最大的优点就是尾波箱好换皮带了

网友:
1, 拧螺丝力不要太大, 根本不需要很大力量, 到位稍用点力就可以了, 用手柄细点的螺丝刀或者扭力螺丝刀, 比较好控制力量, 我到现在只拧滑过塑料件, 螺丝一个没滑过, 保证螺丝不被震动退出来是靠螺丝胶, 不是靠大力

2, 这个是老问题, 但是很好解决, 胶水或者打磨

3, 没听过... 你怎么知道干扰是皮带引起的不是别的?

4, 我的一直好好的, 看来听大侠gzbzyj67的话换5VBEC有功劳

5, 你说的是401吧? 还是说770? 眼光放宽点好吗, 国外的GY520, DS760, Quark, Mini-G, 国内的PG-800, 哪个不能用了? 怎么就没人说EP200放不下611的? 再说了谁说了陀螺就一定要装那里? 我连FS600都装上去了, 装进肚子里嘛

网友B:
已经飞了几百个起落 两架sport也没见烧舵机 事出有因  楼主还是好好检查检查吧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不会负载过大 负载不大怎么会烧舵机

楼主:
回复9楼~~~·尾管一直固定不了尾管能不用点力拧螺丝么?皮带的问题我换了就解决了~而且也得到证实论坛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可以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飞了几百个起落 两架sport也没见烧舵机 事出有因  楼主还是好好检查检查吧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不会负载过大 负载不大怎么会烧舵机

我想你是没看清楚我的意思·~我的舵机连球头和拉杆都还没上??从哪里来的负载过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你是没看清楚我的意思·~我的舵机连球头和拉杆都还没上??从哪里来的负载过大呢???

不是说不装球头就不会负载过大 亚拓官网上有帖子提到这个问题 官方给的答复是舵机固定螺丝上的太紧 造成舵机壳变形 内部齿轮转动不畅 当然这只是可能 也行你运气不好吧

网友:
    混分走人

网友:
我觉得那有一个是很长那个扣头很容易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