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老鸟 这3款陀螺仪那款锁尾相对好一些?

楼主(2009-12-21):
E-TECH G104
ESKY 0704A
ALIGN RCE-500

网友:
我不是什么老鸟,但也知道:现阶段,这3款我都不会采用的。

网友:
401 gp750 520 611

网友A:
还是KDS800吧,实惠

网友:
我见过有人拿第一个E-TECHG104飞3D   .  所以我买了第一个!    只有6G    用在SJM180上,不能调尾舵机行程, 小飞机上这个有点烦,第一次通电动遥杆后会有向一边跑死的现象,  再插拔一次就没事了, 但不影响锁尾模式的飞行!   KDS800 用在450上好象又没出现这个问题,调好锁尾对于新手是没任何问题的.

供楼主参考!

网友:
都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KDS800吧,实惠

是呀,我也在用感觉还可以,目前不会3D,不知3D时效果如何。

网友:
GP750的外壳要是金属的就好了

楼主:
我知道KDS800  实惠  太大了   能用KDS800我就收二手401了  就应为不能用  所以才找了这几个 垂直放置的陀螺仪啊·~!

网友:
都没用过,不好说。为什么要垂直安装呢

网友:
是用在250上吗?
用在250上一般的陀螺都会有金鱼尾,
至少要401以上的陀螺才能锁得稳

网友:
想硬点就用JB-08,有那么点GY401的感觉,KDS是那种软软型的,

楼主:
用在火狐100 上面~~!所以普通陀螺仪太重太大了~!

楼主:
KDS800  GY401都太大了 ·~!GM730 也太大了   所以想用一款竖着放置的陀螺仪

楼主:
还有 想问12楼的  你说的 JB-08  宽度是22MM  还是28mm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