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寨 B6

楼主(2009-12-21):
我想知道;
山寨 B6
是6S的。能不能配个6S插头,同时冲2*3S
3*2S啊?

如过能冲2快3S的话,
充电器上还有个闲置的3S插头,能不能在插上一块,继续冲啊??  急急急-------------

网友:
可以的,原理都是差不多的,需要自己做并口线,串联线

网友:
可以的,但是这个充电器是串冲的,IMAX B6精度还不错,用过的顶一个!~

楼主:
shi a

快要到手了,激动啊,  比买天9还激动,
晕!!

网友A:
激动个吊,
皮厚的lz,出来一次提你丫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动个吊,
皮厚的lz,出来一次提你丫一次

ㅎㅎ~

网友:
有转接板的,你应该跟老板要一个。能冲加起来不超过6S,电池之间压差不超过0.1V为好~~~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这样充两个3S的,那个转接器不贵,十几块

网友(2010-02-10):
老金火气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