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250装好了(47楼补发个室外刚飞的视频)

楼主(2009-12-21):
购了台卡瓦250空机,经过一周多的组装,现在终于可以飞行了。组装过程中问题不少,比如少发配件、舵机固定螺丝不适用等,好在卖家人不错,及时给解决了。顺便上个飞行录像,由于对小机还没适应,飞的不太顺手。

网友:
不错的小飞机!

网友:
终于看到一个飞起来的卡瓦250

网友A:
LZ多钱买的呀,我也想整一台

楼主:
很便宜的,现在这机搞活动,在这儿我不方便透露卖家信息,以免被人当做托。你上淘宝搜一下卡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多钱买的呀,我也想整一台

淘宝卖250元

网友B:
LZ用的什么陀螺和锁尾舵机?电池和电调的T头换JST插头吧,250上用T头感觉怪怪的啊!呵呵!

网友:
楼主的卡瓦挺不错的,  陀螺仪是ESKY-0704A

网友:
不错,在家里飞航线都这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的什么陀螺和锁尾舵机?电池和电调的T头换JST插头吧,250上用T头感觉怪怪的啊!呵呵!

陀螺是0704A,锁尾舵机是正品数字0508,锁尾效果还是不错的。
JST插的接触电阻太大,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电阻还会增大,所以我的飞机全部舍弃了JST插(包括丘比特之类的四通电直),改用了T插,工作稳定,不发热,绝对是电动模型的首选。

网友:
帮顶了  0704也能飞这么牛逼

网友:
我的401都飞不好 苦恼的一米!

网友:
飞的很不错啊!

网友:
师傅贴子要顶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不错  我正在建造的我 小100呢 ·~!

网友:
250卖250有了
450卖450有了
500卖500有了
什么时候600也能卖600啊哈哈

楼主:
再上传一个刚飞的视频。

网友:
很不错,如果再能来个倒飞悬停那就牛了

网友:
我的卡瓦就不稳啊,几乎天天再调,我哭……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下电子设备的搭配和选择的理由? 俺也想整一个耍耍了
飞机小,接受好装吗? 用的啥子控和接受?

网友:
不错,看到视频了呵呵!飞得真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下电子设备的搭配和选择的理由? 俺也想整一个耍耍了
飞机小,接受好装吗? 用的啥子控和接受?

上个详图:

       因为飞机体积小,为了控制飞机重量和便于安装,选用的电子设备要尽量小一点。
       一、舵机。我选用的舵机为ESKY的正品0508舵机,这个舵机用于微型电直是非常合适的,用作锁尾也不错;
       二、微型锁尾陀螺可选的型号不少,刚好手头有0704A,就用上了。这个陀螺重量轻,调试难一点,锁尾效果还是不错的,但这个陀螺温漂很厉害,我的方法是飞之前先通电预热两分钟,然后再重新通电起飞,这样温漂就非常小了;
      三、接收机采用了ESKY的0420六通接收,就装在图示位置,很容易安装的。控为6EX。
      四、电调。采用了XXD的30A电调,线性一般,飞250完全够用。其实用20A的电调就可以了。
     五、动力电池。如果飞航线,可以用2S电池,容量在1000——2000MAH,C数在12—20C均可。飞3D最好用3S1000MAH20C规格。电池重量不要超过100克。根据我的测试,室内飞航线,用不同规格电池飞行时间如下:
电池规格
重量(克)
航线时间(分钟)
备注
1000MAH2S20CLAMA电池)
起飞开始计时,电显低压报警(33V)停止计时。
1300MAH2S15C锂锰电池
1800MAH2S12C锂聚物电池

网友D:
楼主没有说用的什么马达, 我的是浩马特HB2625 KV3900
2S-900MAH 只能飞2分钟
3S-1000MAH能飞9分钟

网友:
飞的好的 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说用的什么马达, 我的是浩马特HB2625 KV3900
2S-900MAH 只能飞2分钟
3S-1000MAH能飞9分钟

电机是卡瓦原配的无刷电机。感觉这个电机非常省电,效率很高,飞下来电调几乎没有温度,电机和电池只有一点点的微温。浩马特电机没用过,有许多模友反映比较费电,但是动力强劲,适合飞3D。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卡瓦原配的无刷电机。感觉这个电机非常省电,效率很高,飞下来电调几乎没有温度,电机和电池只有一点点的微温。浩马特电机没用过,有许多模友反映比较费电,但是动力强劲,适合飞3D。

齿轮数是多少T的?我用4800KV电机15T 齿轮,2S1000mah的锂电航线在7分钟左右.
能否PM 18650的购买地址.

网友:
既然楼主说是卡瓦原配的无刷电机,那么齿轮也应该是原配的15T 孔径2.3mm
卡瓦无刷电机标称KV值3800, 2S大桨最高转速3515, 悬停实际转速应该不太于3000
所以楼主的卡瓦肯定用了较大的螺距, 飞起来的声音也很小,很柔和
所以ESKY0508就能锁得很好,
---------------------------------------------------------------------------------------------------------------
这个跟我朋友的TAORt-250配TAORt马达,换13T齿轮的效果很像
他也是ESKY0508锁尾,大螺距起飞,声音也很小,很省电

楼主:
我的螺距是-2、4、5.5、7、9,油门是0、40%、60%、80、100%。

用2S飞行很温柔,声音也很小。如果用3S飞行声音很大,动力强劲。

网友:
右图有视频,玩小飞机的朋友又一种很好的参考,师傅的帖子,我狂顶!

网友:
飞的真好

网友:
卡瓦自带的电机非常省电,在航线中动力表现极好,3D状态下,动力略显不足, 说句实在话250元的卡瓦飞飞航线也不错了 嘿嘿

网友:
卡瓦清仓处理,250元的还有10多架,快要卖完了。嘿嘿,停产了

网友:
250卖250有了
450卖450有了
500卖500有了
什么时候600也能卖600啊哈哈
火狐100   100元,
火狐200  200元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f81ace4ac6c2.jhtml 火狐100  2005年版本  100元一台,只有20台卖完为止

网友:
淘宝上一搜卡瓦,不得了...一个飞机都没找到,都是什么义胸,不是一般的别扭

网友E:
楼上的你搜索 卡瓦250

网友F:
室外飞怎么样?

网友G:
请教
请教lz:我也买了卡瓦250,装机测试尾推部分阻力很大!0508舵机回中困难!lz的有这种情况吗?如何解决的?还有xxd电调没有柔和启动,对大齿损伤大吗?谢谢

楼主:
一、尾推部分阻力大,这不正常,严重的话会使尾舵机带不动或工作不到位,影响锁尾。你要重点检查阻力来自什么部位,然后采取措施。我的是尾轴滑动阻力大,采取的办法是在尾轴上用铅笔粉未涂抹,然后反复滑动,可起到非常理想的润滑效果。注意千万别上润滑油,因为在飞行时会粘上灰尘,进一步加大阻力。
二、电调没有柔和启动,对大齿损伤不大,毕竟这是个易损件,如遇炸机容易损坏,还是需要多备点的。我的电调原来是SJM飞机上配机带的,据说是XXD给做的,但是性能还是不错的,可以按好盈的程序进行设置。

网友G:
感谢
谢谢lz的指教!!!根据卖家的数据用的好盈10a配他的电机,总是有点不放心

楼主:
10A电调飞飞航线是可以的,但飞3D的话,电流还是大点的好。

楼主(2010-01-24):
补个今天刚飞的室外视频,今天室外大概3、4级风,250抗风不错的。

网友H(2010-05-02):
这个飞的真不错了,我在家里死也不敢这样飞。。。都说小飞机难飞,说实在的,250真的很稳,室外只要没大风,练航线什么的不亚于450,而且对场地要求不高,危险也小多了。

网友I:
大哥航线飘逸啊!

网友J:
飞的不错,就是布线有点乱

网友K(2010-07-16):
没有好坏陀螺仪,只有调机技术好不好罢!调机技术差,给你个520如E 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