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34 矢量喷口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之前坛子里有个专门介绍su-34涵道机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1076&highlight=%D3%C8%CE%EF),说是国内生产的,但在国内却买不到!可现如今tb上已经卖开了,真的很吸引人,但xd我有个疑问,下面是我截取的一段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wMDIxNTQ0.html
可以看出它的矢量喷口既可以和水平尾翼联动,同时也可以和副翼联动。这个是不是叫v翼混控?但是我听说一般f16涵道机使用v翼混控,因为没有副翼。但是这个jj有副翼呀,怎么设置的呢?百思不得其解,请模友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
没人能回答我吗?

网友:
来了 坐坐  走了

网友:
我常说。。买得起这架飞机。。都配不起遥控器啦。。。。都要混合功能。。。。6通的就别指望能完全控制这个飞机的所有功能。。。。。

网友A:
两个喷口各占用一个通道,分别和升降舵和副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喷口各占用一个通道,分别和升降舵和副翼混控。

嗯,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参考披萨飞友建言..........
矢量的上下是用ELEV和AILE做三角翼混控..
副翼用Y型线用了一个CH再和AILE混控
ELEV是用正反向SERVO用了一个CH再和ELVE混控..
收脚也是如果用正反向SERVO和前轮的又同向就可以用一个CH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一个三角翼混控,用四通控都OK啦!

网友:
起码6通!    有收放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