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宁D905在Wing450上的测试(更新,上图片视频)!

楼主(2009-12-21):
上周5收到格宁D905舵机,外观看去还行符合国内生产工艺。用手转动舵机臂,还是比较顺滑的,但到9257还差一点(我之前用的就是GY401+9257)后分析原因是:9257用的是空心马达,磁阻力很小,而格宁D905舵机使用的是强磁马达,所以磁阻会大点,所以没有9257滑顺。

因为最近太忙,没有时间拍照片和拍视频,这个周末一定补上。

周6晚上把我的wing450上的9257拆了,换上格宁D905舵机,周末下午到东湖公园派出所前面的飞场飞行。到飞场后,迫不及待上电,飞行,还没有升空就见尾巴狂摆,难道格宁D905舵机不行?自从我把9257换下来后,那个GY401的感度没有调过,我把感度调低了一点,延迟没有调整。飞上去不打摆了,切换到idle模式,狂推油门,小乖乖,尾巴纹丝不动,靠,我花了400大米买了9257亏了!随后翻了几把,状态不太好,因为这段时间太忙,有1个多月没有飞了,手生!就飞了几把疯狂的航线,发现在快速甩尾的时候,尾巴还是有点打摆,下来换电池,把401感度再调低点。
这下机机才彻底的正常,猛推油门,尾巴不动,转弯尾巴不打摆,我飞了5分钟疯狂航行,靠炸了,一看,中联的螺丝竟然断了!不过还好,只损失了横轴、螺丝各一根。这要归功于飞场好呀,下面是半米高的草!哈哈哈!摸摸D905舵机,有点温,不过温度还是正常的。

这里还要赞下朗宇的电机,s2220,kv3650,红色的那款,振动超小,动力及强,缺点有点贵!

总结:格宁D905舵机,初步测试效果很好,在飞航线已经翻跟头和9257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由于是下午4点钟飞的,时间紧迫,没有测试悬停。若格宁D905舵机,持久测试没有问题,那么,格宁D905舵机是个很好的锁尾舵机,才60元,没米的兄弟姐妹们开始狂笑吧!此次测试,本着公正的原则,希望所有测试的人员一样是公正的,只有这样模友们才知道舵机如何,厂家才知道如何改进!

格宁D905舵机,只是小测一下,可能还有其他缺 陷没有测试到,测试结果以最后结果为准!

格宁还发了3个D95mg十字盘舵机个给我测试,但因为实在太忙,也没有来的及测试,也是因为wing V1的舵机拆和装太麻烦!争取这个周末也测试!

////12月26日,继续测试格宁D905舵机,不过D95mg十字盘舵机仍然没有时间测试。
上图:
用的是GY401+格宁D905舵机+朗宇的电机+65mg×3

不知道如何发视频:
挪下地方: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xNjc4MDI0.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周5收到格宁D905舵机,外观看去还行符合国内生产工艺。用手转动舵机臂,还是比较顺滑的,但到9257还差一点(我之前用的就是GY401+9257)后分析原因是:9257用的是空心马达,磁阻力很小,而格宁D905舵机使用的是强磁 ...

电机输出齿轮到舵臂输出齿轮经过了很多级减速,在舵臂输出齿轮上是不可能感觉到电机磁阻的。

个人感觉根本原因在于齿轮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输出齿轮到舵臂输出齿轮经过了很多级减速,在舵臂输出齿轮上是不可能感觉到电机磁阻的。

个人感觉根本原因在于齿轮本身

转摇臂时,摇臂主动电机从动,齿轮作用是增速放大阻力,阻力肯定要被放大,某些位置卡壳才是齿的事,但该舵机卡不卡,阻力均不均匀楼主没说

网友:
有这么好的国产舵机?我一直迷信9257、DS520、9650等,能申请到测试机会么我试试

楼主:
滑顺就是均匀的意思,若阻力不均匀那么就不滑顺了!不敢说国产舵机有多好,但对于一般飞行时绰绰有余,我这个周末上段视频大家就知道了!

网友:
靠,我花了400大米买了9257亏了!
一语双关呀,大家可以自由想象

网友:
滑顺是好舵机的表现,但辉胜9克就发涩,你再试一下9254是什么感觉,当然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格宁D905在Wing540上的测试!
LZ,WING什么时候出了540的机机呀?干嘛我找不到的

网友:
呵呵,目前正在考虑格宁95这个舵机。

网友:
你这个测试不不出什么名堂,像他这样的测试才看得真切
格宁D905锁尾舵机在250上的测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网友(2010-08-02):
我也决定买一个用用

网友:
用作450上,力道太小了些吧?

网友B:
5V下能连续拉得动1公斤的重物力量不算小了,新版的齿轮做修改后已经很滑顺,噪音已很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输出齿轮到舵臂输出齿轮经过了很多级减速,在舵臂输出齿轮上是不可能感觉到电机磁阻的。

个人感觉根本原因在于齿轮本身

这主要是选用的电机和驱动管有关,手转动,经过多级齿轮,对电机来说是加速作用,由电机原理,电机总会有阻抗运转作用,从而产生逆向电流,如果选用的驱动管内阻很低,这种阻抗力也就越大,通过齿轮舵机放大,手转就觉得阻力比较大。但舵机在正常工作下是电机起动力作用,输出扭力,就没有那种阻抗现象。对舵机的工作毫无影响。如果要对比不同舵机齿轮本身的滑顺度,可以断开电机线来做对比,这样才能真实反应不同舵机齿轮的滑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下能连续拉得动1公斤的重物力量不算小了,新版的齿轮做修改后已经很滑顺,噪音已很小了
这是设计用于250用的,用作450上是有点吃力。况且,有没有虚标,也是个问题。

网友:
用过就知道,做工不是一点点的差。反正我是不会再买宁格的舵机了。

网友:
上过当,本人坚决不用了。

网友:
一个好产品需要很多测试和产量的稳定。。。。。。。。。65MG就是

网友C:
我刚买的Gening D905已经装机试用,对比恒吉MD922, D905外壳没有MD922精致
有几个小问题:
既然D905主打200/250级电直锁尾,舵盘应该增加4.5mm孔位,免得用户自己钻
小电直上螺丝安装孔设计成大型舵机的铜套+胶垫方式,感觉没有必要,反而麻烦
另外输出轴部分长度比其他舵机要长,为了把拉杆装直费了一番工夫
--------------------------------------------------------------------------------------------------------------------
我的TAORt250, GY520+D905, 感度25,效果不错, 跟厂家演示视频差不多
尤其在大幅快速打左舵后,刹车利落,性能确实在MD922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买的Gening D905已经装机试用,对比恒吉MD922, D905外壳没有MD922精致有几个小问题:既然D905主打200/250级电直锁尾,舵盘应该增加4.5mm孔位,免得用户自己钻小电直上螺丝安装孔设计成大型舵机的铜套+胶垫方式 ...
看寿命及虚位的情况了。

网友:
格宁数码舵机在售后服务方面有着3个月的保修期,这使厂家更注重产品质量和产品的不断改善。维修时间一般在收到用户返回舵机2到3个工作日内修好寄回给用户

网友(2012-04-25):
也有格宁,感觉还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