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在线=视频来了,十字盘也来了??

楼主(2009-12-21):
http://player.ku6.com/refer/57HKwgXxjn6gaeox==.htmlhttp://player.ku6.com/refer/AnXk9ySDg9qGGRRP==.html没炸机之前这个转数就能飞起来,修机后现在这个转数飞不起来了,什么原因?螺距-2+5.5+9[wmv][/wmv]双桨也没有,螺距又量一次,高手帮看一下?

网友:
调对了嘛?虽然楼主给出螺距的数据,是否真实的螺距就是这个

网友A:
螺距100%是错的

楼主:
对呀,我又量了一次

网友B:
没双桨?轴没弯?

网友B:
-2, 6, 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双桨?轴没弯?
都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6, 11
你说是调到-2         6          11吗?

网友:
也许转起来螺距就变了。极有可能舵机受伤

网友:
检查舵机是否断齿

楼主:
有高手说是桨的问题,我的是木桨,有可能吗?

网友C:
量螺距的时候 , 平衡杆的平面是否与主轴垂直的。 否则调出的螺距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螺距的时候 , 平衡杆的平面是否与主轴垂直的。 否则调出的螺距是错误的。

现在,我在量下去

网友:
球头固定螺丝如果松了,测量的螺距与飞行时的螺距会相差很多,检查一下

楼主:
全看了,我拆机从装3-4回了从头到脚,这是癌症了,???????/明天上视频大家在帮我分析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帮我分析

网友:
。。。炸机换配件后。原来的螺距会有所改变。检查舵机。在检查电机。。有时炸机会把电子的外转子炸歪或松动。。一般松动的可以听出来。。

楼主:
视频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100%是错的
谢谢帮我,螺距100%量了是对的

网友D:
电机拔掉 看螺距  我估计也是螺距问题  和我第一次调飞机一样 ~~!转速很高 都不起来  那时我也认为螺距是对的 后来找老鸟一看  还是螺距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拔掉 看螺距  我估计也是螺距问题  和我第一次调飞机一样 ~~!转速很高 都不起来  那时我也认为螺距是对的 后来找老鸟一看  还是螺距不对~~!

老鸟是怎么操作的?我记得,我哪次量,都是电机拨掉的呀,晚了天亮在试下,谢谢

网友:
不要太迷信螺距尺的数据。 感觉螺距小了,其他机械部位没有问题,那么就加高螺距好了。以前你的螺距尺量的是  -2 5 11对吧   那现在你该成2,7,13看看  保证能飞起来。

网友:
我也有过这个经历,炸机修好以后就莫名其妙的飞不起来,螺距也没错,也很郁闷,后来就直接在遥控器里面再调高一点,反正慢慢调高试试看,不用螺距尺。楼主再试试看吧,

网友:
拔了电机线,再推油门检查一下螺距,不会你设的3d螺距,用普通模式飞吧?

网友B:
从视频上看,好象有点抖——是不是主轴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视频上看,好象有点抖——是不是主轴弯了?

谢谢,没弯,那是转数到那时,就抖动, 收油和加油,都是 三轴全换了,不只一回,大桨也换了2-3付了

楼主:
我按大家的说法,我刚量了下,大桨4分之3是-2       5.5       9        在桨根就不一样了都少两度,那在那量对呢,,,,,,,,,我新手,

网友:
大哥  都说了起不来就增加螺距就行了。干嘛要迷信一把尺子的数据呢。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电机上的齿松了

网友:
是不是只是电机转,而十字盘没有动啊? (十字盘没有升起) 以我看就是这样。是不是控打了其它的模式。

网友:
我也感觉你的十字盘没有被向上推啊  在检查下

网友:
拔电机线,仔细检查推油门时,十字盘的动作和桨的螺距

网友F:
拔马达线,推油门,看螺距加大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电机上的齿松了

你说的可能,我以前可调过,就是因为抖动,有人说可是电机上紧了,我就松了,我明天紧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拔马达线,推油门,看螺距加大否

这都看了,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