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的重心调节器DIY

楼主(2009-12-21):
找到个话筒插头,黄铜材质的,很好加工,从中间锯开,圆角打孔。。。

装上后的样子

效果还不错

网友A:
不知硬度怎么样。。。。你那挂钩最好换种带保险的。。。不要飞行中断掉是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硬度怎么样。。。。你那挂钩最好换种带保险的。。。不要飞行中断掉是很危险的。。

厚度有1mm左右,半圆型的结构,硬度应该足够了。。。
深圳龙华有玩固定翼的吗?

网友:
就是不知道强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