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手电钻调速

楼主(2009-12-21):
没用过也没拆开过调速手电钻,不知其调速原理,是用可控硅吗,普通手电钻能改成可调速的吗?有卖这种调速器的吗?请高手明示。

楼主:
不好意思,发错图片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理,不过就是一个开关总成就能调速,,改装难度估计是大,没有合适的原装位开关,换个外置的用脚踩?

网友:
可控硅的

网友:
本人也想改装,但是发现电钻加装调速开关的位置不合适 顺便说一句,调速开关在卖工具的地方有售。

网友:
可以的。依照开关在电钻外壳上修一下

网友:
你的咀真大

网友:
不回贴不行了 调光台灯的电路是否可以

网友:
可控硅调速的
我做了一堆这样的调速板
一般8a的就够了

网友:
按原理是可以的,但不一定好用。
孬的10元,可以的15元。俺买了仨了。
有一个改到曲线锯上了,锯的调速和开关是分开的,仅调速坏了,买不到,把接调速的俩线接到枪钻开关的2和4孔里就行了,稍微松一下旋钮感觉有点慢,稍紧一下感觉有点快,不如原来的好用。
所以改了以后可能调速   粗暴。

网友A:
可控硅,我买的8块,改到吹风机上了........淘宝600W的那种....
关键是,不能转速定死......比如现在500转,过一会,会自动升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我买的8块,改到吹风机上了........淘宝600W的那种....
关键是,不能转速定死......比如现在500转,过一会,会自动升高一点.....

可控硅 8块 贵了啊
8a的也就1块最多了啊
串激电机要是没有转速控制 负载一变化 速度就失控了
只有加测速的才能稳速

网友:
据说,用可控硅调速串激式电机的效率不高,原因是可控硅斩波特点使交流电波形严重变形了。不知是不是。

网友:
如果用于小型手电钻,用普通的市售风扇调速器就可以了.如下图:

网友B:
为了挨揍,我就是不回帖 。

楼主:
谢谢大家不吝施教,我有个300瓦的可控硅调光开关可以用来给120瓦的串激缝纫机电机调速做个手电钻或台钻吧,当然还要加齿轮或皮带减速。感觉“普通的市售风扇调速器”应该不是无极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挨揍,我就是不回帖 。

网友(2010-08-01):
图没有发错

是图上的字错了,从那个握拳的姿势上看应该是“你不回帖我就捏你!!”

网友:
调速电钻是给妹妹用的吧?

网友(2010-12-12):
我也是来学习的,别揍我啊

网友C:
可以改的,调速开关一个,几块钱,加个左右控制开关。至于接线,问下老板就会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