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粘贴塑料,大家推荐一下有什么方法

楼主(2009-12-21):
需要粘贴塑料,用AB胶试过了,
粘不住,
有朋友推荐热熔胶,
没用过,问题:
1--热熔胶分 多种,还是只有一种?
2--热熔胶枪,粗略一查,从10几块到上百的都有,能否推荐以下自己用的不错的品牌和型号,
如果怕涉嫌广告,短信告诉我就可以,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粘贴塑料,用AB胶试过了,
粘不住,
有朋友推荐热熔胶,
没用过,问题:
1--热熔胶分 多种,还是只有一种?
2--热熔胶枪,粗略一查,从10几块到上百的都有,能否推荐以下自己用的不错的品牌和型号,
如果怕 ...

   塑料有好多种吧?我就用A B胶粘过那种大号的彩笔的外壳,结果是:怎么粘也粘不住。

网友B:
用环氧树脂 这个基本硬的东西都能粘上
热熔胶 基本就那两三种用那种都行
至于枪吗 用便宜的就可以

网友:
AB胶粘不住的塑料基本民用能买到的胶都粘不住.还是换种塑料吧.表面有滑腻感或蜡质感的比如可乐瓶盖AB就不粘.

网友C:
看你用的什么塑料
    可以用对它有溶解作用的东西来粘的

   很结实

网友D:
说说你用的材质 粘结后要达到什么要求  我在广告公司做过 可能知道用什么粘

楼主:
没错,我后买的水桶说是强化的

引用 网友A:

   塑料有好多种吧?我就用A B胶粘过那种大号的彩笔的外壳,结果是:怎么粘也粘不住。

结果等胶干了,
一掰就下来了,
我还怕接触面不好用砂纸打磨了,
结果还是不行,
看来不对路

楼主:
对谢,环氧树脂我回头试试看

引用 网友B:
用环氧树脂 这个基本硬的东西都能粘上
热熔胶 基本就那两三种用那种都行
至于枪吗 用便宜的就可以

便宜的热溶胶枪10来块,
贵的有铁嘴的,
有恒温的,有30W、60W、100W的,
我要大面积粘贴,
比如大号水桶,
不知多大功率的够用

楼主:
要达到密封的要求,

引用 网友D:
说说你用的材质 粘结后要达到什么要求  我在广告公司做过 可能知道用什么粘

还要承受负压,
如果用亚克力,
什么胶最好呢

楼主:
这个我知道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的什么塑料
    可以用对它有溶解作用的东西来粘的

   很结实

需要用有机溶剂,
不过大部分都有毒,
有些毒性还很大,
我在家里孩子也小怕对孩子有影响,
所以想选用安全的成品。

网友:
我也发现有些塑料胶粘不上,貌似材质越是优异的塑料越是不容易粘上。

网友:
如果是亚克力的话 环氧树脂 3秒胶 玻璃胶 AB胶都粘不上的 我都用过 但用三氯甲烷可以非常好的粘合 如果操作的好 两块可以合成为一块 强度基本不影响

网友:
那种硬些的电器外壳塑料可以用三氯甲烷(氯仿)溶解断面,粘的效果不错,但现在GA不让随便买了!
还可以到油漆店买环乙酮来粘,效果和氯仿差不多!
这些都是溶剂类的,有毒,且不能粘那些软的塑料,但粘有机玻璃效果也很好!

网友:
三氯甲烷 在化学用品就可以买的到 粘接的时候 少量 就可以 是有点危害但少量没问题的 现在广告行业都是用这个 都好多年了 我现在也是用这个粘接亚克力的  这是用亚克力做的吸水舵

楼主:
楼上好手艺

等我买到材料在阳台上试试看,
那里通风效果好些

网友:
ls 做的什么东西?

网友E:
看起来像
水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像
水舵。

吸水舵是啥东东?

网友:
船模上经常用的吸水舵 就是船模上的电机 发动机 在工作的时候 都需要用水冷却 原来一般都是单独在船底下有一个进水口 船尾有一个出水口 因为舵面一直在水里 现在都改用 直接用吸水舵 省去了在船底在打一个洞了

楼主:
不错的水舵

如图,
改成圆弧的会好些吧

如图红线所示

如图红线所示

网友:
是的 等我的铣床改完了想做个铝的

网友:
三氯甲烷现在归到"易制毒化学品"一类,据说可制YT丸
小心GA拘留你.
现在广告材料商店有一种叫"亚克力黏合剂"的东西,性能同三氯甲烷,无色,无味,据说也无毒,价格15元/500ml

楼主:
高科技啊

引用 网友F:
看完感叹竟没人能说有效的实用的,三氯甲烷现在是买不到了。

在看了18v曲线锯后我们都要改变,改变什么呢?“专业”对就是专业,21世纪什么最“强”?专业最强,楼主和我一样是井底之蛙身处大山,从现在起必须改变 ...

多谢兄弟指点

网友:
使用热熔胶枪要选好点的,工作量不大的,使用小号的胶枪,工作量大的,使用好点的,可调温温控的那种,大功率的,150w左右吧,这种的有个好处,就是加热迅速,150w呢,到温度了,立刻停止加热,温度降低,又迅速升温,能连续工作的,胶条嘛,选好点的,有白色的和白杂黄色的,还有近乎透明的,白色的就算了吧,淡黄的那种也可,如果能有透明的最好,就是需要冷却需要的时间相对要长点,唯一的缺点。

网友G:
把要粘地塑料锯成末放到三氯甲烷里溶化开,直接往涂非常好用.

楼主:
溶剂+溶质

引用 网友G:
把要粘地塑料锯成末放到三氯甲烷里溶化开,直接往涂非常好用.

这个一定可以的,
原来学有机化学时好像有这么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