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硬质透明材料可以自己加工成圆锥桶形?33楼有图

楼主(2009-12-21):
作东西需要,透明的圆锥桶,
最好业余条件下能加工,
大家知道什么材料合适希望不吝赐教,
先谢谢了
要求材料不能太软,
类似有机玻璃就可以,
需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的

楼主:
如果有类似的成品推荐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东西需要,透明的圆锥桶,
最好业余条件下能加工,
大家知道什么材料合适希望不吝赐教,
先谢谢了
要求材料不能太软,
类似有机玻璃就可以,
需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的

 尺寸?

网友A:
我掐指算一下,没猜错的话楼主一定是想做旋风集尘器

既然你都想到有机玻璃了那就试试亚克力吧,好像用热风枪就可以卷曲,也可以粘接,个人认为算是比较合适的了

网友:
pc:聚碳酸酯。

网友:
楼上,聚碳酸酯都有多厚尺寸的?上次买过一张薄膜,貌似有点小贵啊
2米多长,1米4宽吧大概.薄薄的一张就要10几块了

网友:
:loveliness: 做那种吸尘器还是用上、下水用的塑料管道好。这两种管道的塑料有的是热粘,有的有专用粘合剂。最大的好处是,它们都是系列产品,有标准连接配件。也有板材销售。
    才发现,是要透明度材料。那塑料上下水管就不行了。

网友A:
楼上的前辈,他要做的是集尘器的集尘部分,可不是集尘管道哦
不过说了半天,到底是不是要做这都不知道呢,楼主发个帖子就
跑了.这样很不好呀

网友:
应该不难做吧和车模式锥度变径套差不多的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前辈,他要做的是集尘器的集尘部分,可不是集尘管道哦
不过说了半天,到底是不是要做这都不知道呢,楼主发个帖子就
跑了.这样很不好呀

      LZ要透明的材料,看来不向是做那种吸尘器。要寻找某种材料,其实尺寸要求很重要啊,如果尺寸很小,用有机玻璃棒车出来一个(还要抛光)最简单。要是尺寸比较大,就不行了.。
   其实要做那种东西,用铁板加工最好,因为这种东西也要求有一个结实的底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信我吧,我看到他说 透明的圆锥桶 就知道有九成的可能是
要D旋风式集尘了.当然他没证实之前一切都还只是猜测.用白
铁板制作固然也行,但是与其他部件连接的部分密封问题还要
解决,而且看他的意思是想自己做,DIY的话估计有白铁手艺的
不多

楼主:
抱歉,一忙就没上来

就是13楼左边的那个筒,
大家猜得没错,
是做旋风集尘器的锥形集尘筒,
大概 上部直径200mm,
下面80-100mm,
锥度大约15度,
现在用花盆代替了,
不是很理想,
所以想做个透明的,
看看集尘器实际的工作状态(其实现在的已经可以工作了)

楼主:
亚克力有透明的不?

引用 网友C:
亚克力

用亚克力制作锥形筒,
是不是需要加热使其变软才可以阿,
卷好了,用热熔胶能否粘牢呢,
这个集尘筒需要承受负压呢,
至于压力,没测量,
反正我买的最后的水桶盖都在负压下爆炸了
也是我手欠,堵住进风口想看看密封情况,
结果,密封非常好,
没有漏气的地方,
就听到“嘭”的一声巨响,
水桶盖粉碎了

楼主:
多谢兄弟提醒,

引用 网友A:
我掐指算一下,没猜错的话楼主一定是想做旋风集尘器

既然你都想到有机玻璃了那就试试亚克力吧,好像用热风枪就可以卷曲,也可以粘接,个人认为算是比较合适的了

网友D:
把桶压炸掉了 做的多大的流量?

可以在桶里面和盖子上做筋条加强啊或者做成大小不一的圆环加强也可以

网友E:
到公路上找个雪糕筒(反光锥)倒过来用可以不?

网友:
看来,真是很有必要做一个除尘装置啊。现在戴着防尘口罩干活,呵呵。

网友:
选择厚一点的亚克力应该没问题,本身卷成圆锥状就在结构上决定了可以承受比较大的负压.

粘接亚克力有专用的UV无影胶水,有点小贵,不过可以买小包装的.楼主要是D出来了千万在

这里或者木坛秀一下啊,我计划一段时间了苦于现在寒冬无法动手

网友F:
压克力叫做特殊工艺有机玻璃,实际是高纯度有机玻璃,所以透明特高,可以到广告公司买,3MM的1平方约150,80度可以热弯,160度下可以吸塑成型,先用502再用AB胶很结实
抱个雪糕筒来做模具,压克力在开水中烫软,卷到模具上,完活后要把模具放回去,要不其他模友没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压克力叫做特殊工艺有机玻璃,实际是高纯度有机玻璃,所以透明特高,可以到广告公司买,3MM的1平方约150,80度可以热弯,160度下可以吸塑成型,先用502再用AB胶很结实
抱个雪糕筒来做模具,压克力在开水中烫软,卷到 ...

粘亚克力和有机玻璃有专用粘接剂,好象叫二氯甲烷还是四氯甲烷来着。

网友:
2、4都说了 咋不说三氯甲烷呢?

楼主:
做好了一定发图给大家看

我也是着急使用,
头天晚上在木坛无意发现旋风集尘器的帖子,
如获至宝,拜读到半夜,
第二天一早就去买料,
折腾一上午,
天黑前做好了,
试了试效果不错,
只是后来手欠想看看密封情况结果把桶盖炸碎了
无奈又去买了桶,
结果粘不住,现在只能凑或用

楼主:
时间来不及了

引用 网友D:
把桶压炸掉了 做的多大的流量?

可以在桶里面和盖子上做筋条加强啊或者做成大小不一的圆环加强也可以

第二天就要来装地板,
头天晚上找资料到半夜,
早上起来就去买材料,
当天就赶制出来了,
好多细节没时间去关注,
只想尽快用
家里原来的吸尘器都给吸坏了,
到处是粉末,电机声音非常大,
都不敢开了,等有功夫大卸八块重新清理了

楼主:
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方法做的完全可以使用

引用 网友E:
到公路上找个雪糕筒(反光锥)倒过来用可以不?

我只是想做的更好,更结实,
如用透明的锥桶,
可以看到旋风集尘的工作状况
便于调整, 效果更直观,如果做好了,
上视频大家看看

网友:
要透明干啥呢?尘屑高速磨擦没几下就不透明了。
实际点:锯两块一大一小圆木饼,用木条钉成圆锥轮廓,用厚2~3mm厚PVC放在木圆锥模上热风枪一边吹一边沿模型弯曲,接缝用PVC焊条焊接。

网友G:
旋风集尘工作状况的视频,在网上就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亚克力制作锥形筒,
是不是需要加热使其变软才可以阿,
卷好了,用热熔胶能否粘牢呢,
这个集尘筒需要承受负压呢,
至于压力,没测量,
反正我买的最后的水桶盖都在负压下爆炸了
也是我手欠,堵住进风口想 ...

        找做 亚克力真空吸塑发光字 的装潢工艺店   做好锥型阳模(包括旁通管道)以中轴线分成两半  用选定厚度 的亚克力真空吸塑即可   两片成品打磨结合平面   用三氯甲烷粘接

网友H:
高档压克力透明垃圾桶/杂物收纳筒[KCX2]
上口直径约20CM,下底直径约15.5CM,高约25CM

楼主:
多谢指点,我去找找看

引用 网友C:

        找做 亚克力真空吸塑发光字 的装潢工艺店   做好锥型阳模(包括旁通管道)以中轴线分成两半  用选定厚度 的亚克力真空吸塑即可   两片成品打磨结合平面   用三氯甲烷粘接

楼主:
多谢,这个透明度不错,但下面太粗了

引用 网友H:
高档压克力透明垃圾桶/杂物收纳筒[KCX2]
上口直径约20CM,下底直径约15.5CM,高约25CM

楼主:
上图大家看看

我要做的就是这个

锥形花盆

锥形花盆

赶制的旋风集尘器

赶制的旋风集尘器

楼主:
呵呵,谁有也不如自己有

引用 网友G:
旋风集尘工作状况的视频,在网上就有。

我之所以要做透明的,
好看是一方面,
主要还是要以实际吸尘的效果决定
插入锥筒的管长度多少最合适,
看看我发的图,目前长度是可以调节的。
(注:插入锥桶的直管不是越长越好,过长、过短都会影响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做的就是这个

你的吸进管双通道?
我的才单通道呀

楼主:
呵呵,3a见笑了

我那个是因为怕粘不结实或者变形,
下面加了个支撑
一看到你的桶我就伤心,
本来我转了一上午才在建材市场找到一个合适的桶,
砍了半天还花了我20块,
结果回来路上买软管的时候放到门口了,
就2-3分钟,
出来就不见了,
问旁边的商户,说是个捡破烂的老太太给拿走了,
我追了半天早没影子了
后来破不得以才买了最好的水桶
结果手欠想测试密封结果“砰”的一声负压下把水桶盖炸了粉碎,
无奈有跑出去买了现在的桶,
说是强化的,
结果AB胶粘不结实,
想做个透明的,
最近忙
一直没时间弄呢

网友I:
这东西好玩!
不知等比例缩小一些或是锥度大一些会不会影响效果?

楼主:
我也正有此意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好玩!
不知等比例缩小一些或是锥度大一些会不会影响效果?

等我有了时间试验一下,
目前就是制作锥筒的问题比较麻烦,
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可以随便制作不同尺寸的用来试验了

网友J:
具体怎么做,能说明一下吗?

楼主(2010-01-21):
我在木坛上看到的

引用 网友J:
具体怎么做,能说明一下吗?

你去搜搜看,
几年前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