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450 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现在在练E004 以后想上450

   请问各位老手   有三个问题, 先谢谢各位。

   1。 450飞机, 小攻角 大油门 是否比 大攻角 小油门 县停 稳定?

    2。如果用6EX 这样的控 (我想用T6EHP这个控,功能听说和6EX完全一样) 能不能把攻角锁定在10度或是7度, 只控制油门大小来控制升降。或是锁定油门 80%  ,来控制 攻角大小来控制升降 ??

    3。 如果用10度攻角 小油门低转速 底空(2米以下) 低速飞行。 炸下来的话,会不会比高转速小攻角 炸机损失小点??  大攻角小油门 2米高度炸下来 ,450一般来说能坏到什么成度(炸巧了除外,一般来说)

楼主:
 没人帮忙啊,搜了一下以前的贴子,多少了解点了。

知道的老师们,麻烦说一下

网友:
1.没错
2没有问题
3JJ会打晃,而且尾巴转速不够!!

网友:
高转速刺激,螺距大不好玩

网友:
主旋翼螺距大了,转速不够的话会点头

网友:
据说转速高受气流影响大。。。

网友:
小攻角 大油门比 大攻角 小油门 悬停要稳定

网友:
LZ考虑太多了,
004飞好以后450基本不会炸,
按照一般的曲线设置就行了,
稳定还是不稳定到时候一上手就体会出来了

网友:
飞机是人操控的,飞的怎么样,炸的惨不惨。都是看人(pin)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现在在练004县停。听说 450比004好飞很多。熟飞004后上450 应该不会象现在这样 天天炸

网友:
450炸了要钱,004不怎么用钱。先练好基本功!

楼主:
嗯。004  用钱少点。 但有人也说450结实, 一般小炸没大有事啊。

网友:
450炸了基本上都要换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