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车用冷却剂是否可以用于车床?

楼主(2009-12-21):
车用冷却液不会造成车床锈蚀,冷却效果应该也不错,是不是可以用于机加工时的冷却呢?

网友:
车用冷却液不结水垢,120度沸腾,价格比较贵,适合封闭环境一定时间内循环使用。

网友A:
车用冷却液使用一定的腐蚀性的,最好不要用啊啊啊啊啊啊啊,呵呵呵。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你先试验一下

网友:
车用冷却液没有润滑功能的,不能用

网友:
买了一包“切削粉”上面写的是兑水20公斤,大塑料桶和导管都准备好了,但是怕把铣床搞得生锈了,一直没敢用。
哪位童鞋用过这种东西,麻烦告诉一下具体情况。先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自来水 我一只都用 不怕鸡生锈 。

网友:
好象有切削液买的........以前学校的锯床,水箱漏水,流出来看见是白白的,像牛奶

网友B:
车用冷却液主要是耐冻,耐高温并不是他的特长,热容量也不大,价格也不便宜,平均要15一升了吧,我理解,不合适用在车窗上

并且是有毒的,

腐蚀倒是不至于像的那样严重,内部有稳定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用冷却液使用一定的腐蚀性的,最好不要用啊啊啊啊啊啊啊,呵呵呵。
车用防冻液具有抗腐蚀性,要不把水箱、管路都腐蚀了?

网友:
全铝发动机和铸铁发动机的冷却液是不一样的,非全铝发动机冷却液加到铝合金发动机了的却会腐蚀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用冷却液使用一定的腐蚀性的,最好不要用啊啊啊啊啊啊啊,呵呵呵。

这可有些不靠谱,发动机、管路、冷却器都是铁的(见过铝发动机,没见过全铝的冷却系统),因此对铁金属的腐蚀性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引用 网友B:
车用冷却液主要是耐冻,耐高温并不是他的特长,热容量也不大,价格也不便宜,平均要15一升了吧,我理解,不合适用在车窗上

并且是有毒的,

腐蚀倒是不至于像的那样严重,内部有稳定剂

是否能耐高温的确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