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头罩把固定柱拉斜了,上侧板拉裂了,怎么板啊。

楼主(2009-12-21):
还是航线正飞

网友:
应该是450鸡鸡吧
 用铝柱加固之,貌似有这样的升级件。 (小故障,不需要换侧板)

网友:
看看我这个如何。

我这个也是GL450.

我这个也是GL450.

改这个一年多,再没有伤过脑筋。

改这个一年多,再没有伤过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