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模友紧急请教各位老鸟,E004正常情况下副翼舵机反向是为什么?(打右侧翼往左偏)

楼主(2009-12-21):
飞机副翼莫名其妙的反向。(想请教各位老鸟,原因为何?是控?还是频率干扰?还是其他原因?)

报 告 者:私達は幸福刚 QQ:281636730 2009-12-21 日凌晨 1点25分
飞行时间:2009年12月20日星期日 早上8点
飞行地点: 楼间空地,间隔5米有棕榈树
遥控状态:只剩最后一格电
飞机状态:2009-12-19日晚室内飞行状况良好(飞机飞行非常流畅控制自如)
事故经过:早上出来拿出飞机,先试探性的飞了一个起落(大概30秒钟,高度2米),明显感觉没有室内好飞(我当时认为可能是由于室外微风和气温比较低手疆造成的,所以不认为飞机有什么异常)。第二次我注意控制飞机高度早30厘米起飞,飞机迅速左侧滑,我习惯性的打右侧副翼,但是飞机左侧滑的更厉害了,我感觉事态不对,立马收油,飞机在地面滑动一小段距离之后侧翻(据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对飞机造成任何损伤)。然后我打舵机观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我没有调伺服器逆转开关的前提下,居然飞机的副翼反向了(我当时想会不会是因为控快没电了导致接受到的信号异常呢?但是由于说明书上也说了最后一格电开始闪烁的时候才是更换电池的时候,所以我想应该还可以飞),这时我抛开为何副翼会突然反向这个问题,突然想试试看能否通过调控上面的伺服器逆转开关来将副翼的方向调整回来。这时我将控上面的ELE开关拨到下面,这时发现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副翼的方位正常了,但是升降舵的方位反了,这时我又把AIL开关拨到下面,依然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当时事发突然,但是得我非常的纳闷且好奇,我不太能分清AIL ELE THR RUD几个具体代表的舵机了),于是我将第三个THR开关从上拨到下面,就在这时飞机突然腾空而起,完全不听我的指令,(由于当时我已经不认为飞机会受人控制,所以飞机自己起飞我不认为和我调逆转开关有关,显然当时我随便拨弄了几下控,但是我猜应该没有拨弄到油门,否则可能飞机能被我收油降落),此时的飞机在7米的高空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奔而去(此时的我脑子一片空白,呆若木鸡,因为地上全是人,不知道谁会成为螺旋桨下面的刀下鬼,唯一能做的只是听天由命的看着飞机的去向,听着地面上人们的尖叫声),说是迟,那是快,只听见啪的一声响,飞机一头撞向了一颗棕榈树,螺旋桨将树狠狠的砍了几刀后,迅速坠落,(事实证明我选择有棕榈树的场所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话,飞机很可能会飞出空地,越过足球场,飞向那遥远的地方,到那时想收尸都难,亦或是像撞棕榈树一样撞向一个富士康的兄弟姐妹),看着被制服的飞机,心里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在没伤到人的情况下,还能见到飞机的尸体,于是乎我和我小弟开始收拾飞机残骸,此时我发现飞机头罩严重破损,螺旋桨已经被打掉了,电池也从飞机里面被甩掉重重的甩到一边(要不是电池被打掉的话,估计这家伙得把四合一给烧掉),副翼已经被打成了一个螺旋状圆形,机身一处断裂,滑翘炭纤杆摔玩,尾管被大浆砍了N刀,出现无数刀印,总之飞机惨不忍睹,估计报废掉大半。于是平复了一下惊恐的心情,将飞机残骸收拾一空立马闪人打桌球去了。
事故根本原因:飞机副翼莫名其妙的反向。(想请教各位老鸟,原因为何?是控?还是频率干扰?还是其他原因?)
事故直接原因:很有可能是我将油门的逆转开关拨动后,导致飞机接受到了满油的信号。
事后损失评估:由于飞机失事,所以今天基本上吃嘛嘛不香,玩嘛嘛不爽。所以中午按奈不住给E-SKY的妹妹狂打了N个电话,无人接听(E-SKY星期天休息),于是只能等晚上在仔细检讨这次事故的根本原因,已及如何善后。(如果不找出飞机如何在正常状态下,舵机突然反向的原因,以后实在不敢再飞这家伙,玩命呀!幸亏今天是E004而不是450).
晚上回宿舍开始查看飞机配件的损坏情况,令人惊奇的是,被打掉的飞机塑料大浆狂砍棕榈树以及尾管后,居然没坏和以前一样。尾管又多了几条刀疤,但是不影响外观和使用,平衡翼看起来很恐怖,到是可以掰直(平衡翼打了个小缺口),链接大浆的双孔拉杆组,打坏一个,十字盘和倾斜盘以及连杆套件和原来比看上去一样,机架一处断裂,但即便断裂也不影响机身稳定性,于是用502粘了一下,继续使用。滑翘炭纤杆弯了掰直(就是杆上的小帽子掉了两个,应该不会影响使用),尾桨一点没坏,电池被甩得塑料包装破了点,装上电池用早上的控和电池试了一下,舵机方向居然正常,四合一正常,尾桨正常,其他电子设备都正常了,居然大炸还能飞,晕死。(之前被一颗草绊倒过,还坏了倾斜盘和连杆)。
1.        头罩彻底坏了  需购买
2.        大浆下面的塑料夹皮断了  之前断的不影响飞行 无需购买
3.        平衡翼弯了,且有小缺口  应该不影响飞行  无需购买
4.        双控拉杆断掉一个     需购买
5.        尾管弯了    掰直无需购买
6.        滑翘弯了    掰直无需购买
7.        机身断裂    502粘上无需购买
8.        倾斜盘后面定位针断了  之前断的不影响飞行 无需购买

综上,本次奇迹般的只需要购买头罩(拉杆自己有)就可以凑合飞了(本人猜测凑合可以飞,但实际还没试过)。此乃不幸中之万幸也(因为平时一颗小草也能让本人的004进修理厂,004太易碎了)。但本人最想了解的是什么导致的本次事故,让平时温顺的飞机突然如此暴力。
飞机损伤不大之原因分析:
仔细观察发现,由于飞机是头部正对棕榈树撞上的(头罩严重损毁,而尾巴一点事没有),头罩的破裂缓冲了大部分能量,双孔拉杆的断裂和大浆被打掉也防止了飞机的进一步损伤,头罩破裂后导致电池被强行甩掉不仅让飞机停了下来,更避免了四合一烧掉。
所以我们感谢头罩,是你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其他飞机配件!告诫那些自己玩飞机不喜欢戴罩的模友们,安全驾驶,请带好安全罩!
最后上图(由于没带相机,所以飞机撞树没图):
报废掉的头罩

机身断裂处

整机无大碍

被砍的尾管

尾桨完好

平衡翼被打缺口

倾斜盘固定杆先前已断裂,但依然可飞

滑翘炭纤杆上的小帽子掉了应该没事

也许控是真正的凶手

案发现场还原图

网友:
想问问老模友有没有飞450速成法赐教一下下了

呵呵  在这里先谢了我好急着飞起来呀呵呵帮帮呀

网友:
把油门都反向了,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副翼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很清楚了。记住以后千万别乱动油门反向开关就是了。呵呵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跟控只有一格电有关系。我第一次飞的时候也是一格电时,油门最低,但桨突然就自己转起来了,然后右倾,把大桨打飞了,最后jj在地上一会儿抽搐一下,一会儿抽搐一下,真跟一只被杀的鸡似的,我打任何舵都没反应。最后等了一分多钟jj彻底不动了我才敢过去拔电。还好就断了H架。以后我再也不敢一格电飞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 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