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Honey bee 2 E004能不能换成木浆?

楼主(2009-12-21):
有模友说这个级别的飞机换了木浆还是不行

网友A:
004的塑料桨是有角度的啊
直接换上当然不行了。木浆是平的嘛。
买有角度的木匠。有动手能力自己可以改下记好了。
动手=安全

网友B:
有专门的004用木浆,但我换上就是飞不起来,动力不足

网友C:
淘宝搜“004 木桨” 有8度的和10度的,原装动力必须用10度的,不然飞不起来。无刷的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