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DX3S的调试心得,大家有好的经验也一起贴出来吧

楼主(2009-12-21):
我先来说说:DX3S的失控保护设置
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对频及调试失控保护的方法,后来凭借朋友记忆,尝试成功,方法如下:
1、短接接收机BIND通道的1、3脚
2、接收机通电
3、发设计通电,切换到菜单的BIND页面
4、将发设计的扳机顶到头,也就是刹车状态
5、选择BIND,接收机会闪烁几下
这时候设计完成,接上
舵机
等,当发设计关闭状态下,舵机会切换到刹车状态,即表示设置成功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7 21:51 审核通过

网友A:
适当调整TH PUNCH的百分比,可以让你的起步更有优势!!
另附上DX3S中文说明书一份:
文件名:
描述: DX3S中文说明书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08533dc-f477-11de-aba1-0014221b798a/

网友:
TH PUNCH就是没搞懂是什么意思,解释下呢?

网友A:
PUNCH一词,汽车改装中多用于大油门、大扭油、油门增压等
RC上可以看作是D\R的多高点曲线,实际感觉是PUNCH值是一个高点,最大油门末端是一个高点,就看你怎么运用第一个高点了

网友B:
The Throttle Punch function is used to offset the throttle
to a preprogrammed position and activated when 4%
throttle travel is applied. Throttle punch is typically
used in nitro vehicles to reduce the lag due to throttle
linkage slack.
不知正确不。。。
Throttle Punch功能是用在抵销油门到一个被预编程序的
位置并且当油门行程被执行到【接近】4%时将会应用。 Throttle Punch
典型地用于硝基车上由于油门连接件松懈来减少滞后。

网友C(2010-09-10):
要是电车你这样设置失效保护不惨了, 一失控车就向后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