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给看看,有图

楼主(2009-12-22):
今天拆开了个旧手机
大家给看看,哪个是发光板.被我分开了,一共4个部分

楼主:
想把控改成有背光的

网友:
大手笔。拆手机改控背光

网友:
最下面那个白色的

网友:
去买个背光板不就可以拉。。

网友:
电路板最下方(或最上方)有两到三个贴片发光二极管……其余都是分光用的……

网友:
最上面的  玻璃 都去掉! 下面 三层  都用! 有一圈带黑边胶的  直接 粘在控的屏幕上就行了!

网友:
楼主太猛了

这个成本是不是高了点 手机。。。。

楼主:
具体怎么接呢,帮忙具体说以下,谢谢拉

网友:
大手笔 小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