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配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12-22):
请问A6配个开关电源 12V 10A 的够不够用啊

网友A:
充电电流不超过4A应该是最够了

网友A:
充电器的输入电流可任意选择,根据用户需要的最大充电电流来决定,用以下公式可以计算出来。
例如输入电压为12V,最大充电电流为3A,同时充6S的电池,输入电流为:
最大输出功率3A*4.2V*6/0.85=88W,88W/输入电压12V≈7A的输入电流,
考虑到电源不应该满载运行,应该增加10%的富裕量,输入8A即可。
又如输入电压为12V,最大充电电流为5A,同时充6S的电池,输入电流为:
最大输出功率5A*4.2V*6/0.85=148瓦,148瓦/输入电压12V≈12A的输入电流。

网友:
lz打算多大的电流充几s的电池
电源充电器这些东西建议一次到位

网友B:
跟充电电流有关。

网友C:
看这篇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