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十字盘调到最平??请教!!

楼主(2009-12-22):
新手在这里请教大家用什么方法或者是什么工具能吧十字盘调到最平和最佳状态?

网友A:
如果非要用工具的话,网上有卖十字盘水平工具的,飞越旧有。

一般靠目视,至少我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非要用工具的话,网上有卖十字盘水平工具的,飞越旧有。

一般靠目视,至少我是这样

可是一锅兄目测的不准确啊~~

网友:
是呀,是不太准。然后再慢慢调

网友:
 十字盘最平,不一定是最好飞的。

网友A:
事实上,很多人会让十字盘略微右倾,这样的话可以抵消飞机左偏的力

网友:
有调平工具,但是几乎没什么人用好象。

我的方法是目测,正前方和侧面两个方向确ren;完成后试飞感觉再微调,这样真好配合个人的飞行习惯

楼主:
多谢楼上~~各抒己见,都有道理啊!

网友:
用调平器就行,不过我都是用目测

网友:
1、目测粗调
2、悬停细调,尽可能调到悬停时基本不用修正升降和副翼即OK。

网友:
时间久了。。一般目视的就KO拉

网友:
用激光水平仪可以调到最平。。。问题是,最平不见得最好飞,也没那个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很多人会让十字盘略微右倾,这样的话可以抵消飞机左偏的力

大错,没有真正的水平,飞行中的动作调整就没有依据。这种做法在悬停时也许还行,但飞复杂的动作……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错,没有真正的水平,飞行中的动作调整就没有依据。这种做法在悬停时也许还行,但飞复杂的动作……呵呵。

呵呵,没错,这个做法在悬停中很好。既然楼主问这个问题,说明还是新手阶段,还是让他稍微偏一点点为好。

网友:
水平对3d来说是很重要的, 十字盘平了,倒飞和正飞时才能不怎么动发射机,飞机都能很稳的悬停。 如果十字盘不平的话,你正飞可以放手发射机让飞机稳当的悬停,但当你倒飞时,飞机就会需要你不停的大动作修正才能悬停了。 别忘了直升机的重心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
搞根铜线一头绕在刹车盘上固定好,另一头弯曲向下,调整使其挨住一个十字盘球头,转一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是起飞和飞行都左漂。。。
十字盘用工具调平了。。还这样。。2台JJ一个样子 都左漂。。必须要打右副翼。。。

左漂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我看到的视频里的JJ都是笔直上升的。。。

可是你没看见人家的手是怎么操控的

网友:
调的再平,上快不同的电池,重心就变了。 关键是重心 在主轴上,十字盘平面与重心垂直。 NEOWU4 总是一边飘,可能是你的电字设备都往一个方向装,中心在飘的那一边。比如,把电调换个位置装,啥都不调整,只换电调位置,可能你飘的方向又不一样了

网友:
起飞前,要看看重心位置是不是太离谱。重心按理论在主轴上。如果重心靠前,飞机就会前俯;靠后,则飞机就会后仰。

网友:
平的时候飞机不好飞,需要右边给微调

网友:
用十字盘调平器 很重要
推油门时
必须每一个位置 十字盘都是平的
这一点 目测是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