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

楼主(2009-12-22):
喷塑工艺怎么做?作用于铁丝防锈.

网友:
找汽车装具买底盘装甲来的方便点吧!

网友A:
厂家是用静电喷塑机喷塑后放在烘箱中烘烤的。如果你想自己试试看的话,只要能找到喷塑粉可以先把工件烤热,好像要180-200度左右,然后把粉撒上去要均匀,再放到烤箱烤,也能上塑,就是没有静电喷塑那么均匀罢了。还有喷塑前工件最好要酸洗一下。

网友:
整得太复杂化 防锈 直接买不锈钢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是用静电喷塑机喷塑后放在烘箱中烘烤的。如果你想自己试试看的话,只要能找到喷塑粉可以先把工件烤热,好像要180-200度左右,然后把粉撒上去要均匀,再放到烤箱烤,也能上塑,就是没有静电喷塑那么均匀罢了。还有 ...

酸洗+碱洗+磷化。才是极致

网友(2010-04-25):
静电喷塑

去静电喷塑厂也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静电发生器、气泵、枪、粉、烘箱

哪位D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