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接收机、模拟、数码舵机的事

楼主(2009-12-22):
有个问题问问专家。
接收机既可以接模拟舵机也能接数码舵机,但是陀螺仪要接这两种舵机时,必须用开关切换或者软件设置切换,这是为什么呢,接收机和陀螺仪输出的信号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原因很简单,一般模拟舵机能用的信号的周期是20毫秒左右,即要20毫秒才能响应一次信号的变化。而数码舵机理论上不受信号周期的约束,它只认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只要信号周期大于信号的最大脉宽即可。陀螺仪一般输出的信号周期是3毫秒多,即3毫秒就能输出一次信号的变化,要比普通信号快得多,所以只能用数码舵机。顺便说一下,现在的数码舵机里,有用单片机的(像Hitec),有用专业芯片的(像Futaba)。我个人认为,要想飞机上真正发挥出数码舵机的性能,还是用专用芯片的好,最起码理论上永远不会死机。而单片机的更适合做机器人舵机。

网友:
楼上很专业,顶

网友:
请2楼给介绍下现有的舵机控制专业芯片。

网友:
1楼回答得不错,陀螺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