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用MACH,那用线切割机用的PC软件吗?

楼主(2009-12-22):
指那种和MACH一样,通过并口直接控制线切割机的软件
在网上找了一通没有找到

网友A:
我不知道

网友B:
以前到机加工店做零件, 线切割好像用的专门软件,输出还有块插在电脑PCI槽的卡

楼主:
要有反馈控制,看来直接用并口控制比较难

网友C:
我见过的线切割好像也用的是MACH3,不知是不是都一样

楼主:
mach3?不知道要怎么设置,要有反馈来控制进给。